multisim中找不到AD623。。请问哪里可以下到模型。

楼主(2010-08-16):
感觉AD623应该是比较主打的器件,怎么会找不到呢?还是找的方法不对。。。。。。不太熟悉multisim。。。用的是10.0.343版本

原来用Proteus时候好像有来着。。。现在软件找不到了。。上个图。

楼主:
如果没有的话,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这个器件的模型呢?谢谢。。

网友A:
http://ourfrees.jimdo.com/%E7%BD%91%E4%B8%8A%E6%95%99%E7%A8%8B/%E5%9C%A8ni-multisim%E4%B8%AD%E5%88%9B%E5%BB%BA%E8%87%AA%E5%AE%9A%E4%B9%89%E5%85%83%E5%99%A8%E4%BB%B6%E5%92%8C%E4%BB%BF%E7%9C%9F%E6%A8%A1%E5%9E%8B/

按照文章中自己创建一个元件
AD623的封装、psice模型等在ADI的网站有
http://www.analog.com/zh/amplifiers-and-comparators/instrumentation-amplifiers/ad623/products/product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。马上动手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在multisim 11版本里有这个器件模型和封装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哦???下个看看
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23628&bbs_page_no=1&search_mode=4&search_text=c4fantasy&bbs_id=9999

这个事坛子里的和谐版吧,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Yes

网友(2012-11-06)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ourfrees.jimdo.com/%E7%BD%91%E4%B8%8A%E6%95%99%E7%A8%8B/%E5%9C%A8ni-multisim%E4%B8%AD%E5%88%9 ...

请问这个下载下来的 AD623.cir 要如何加入到 Multisim 11 里面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