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fly导航模块测试视频

楼主(2010-08-16):
和mti做的震动对比测试,屏幕右边的为mti的三维姿态显示,左边为ifly
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k3OTM5NDgw.html

网友:
静态都ok就看动态了

楼主:
终于通过了,对视频说明一下:这是震动对比实验,测试的是震动对ifly导航模块在AHRS模式下的影响,和mti(国外的一款AHRS产品)的对比效果。在无震动时,ifly与mti的静态和动态效果相同,在震动的时候,mti姿态有30度的误差,ifly有2到3度的误差。

网友(2011-09-28):
回复 网友A:

最近关注了你们的产品,发现你们的指标性能很高。其中,发现有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之分。那么静态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呢?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类采用磁强计的AHRS系统,极容易受磁干扰,那么在测试的时候是否避免了,又是如何避免的?而动态情况,又是在什么动态情况呢?还是只做了你们说的振动试验呢?(上下变频振动)

还请多多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