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线性霍尔传感器测量电机转速(代替增量式光电编码器)

楼主(2010-08-16):
最近搞到一个直流无刷电机,发现其三个霍尔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,不像传统的无刷电机那样,霍尔输出的是三个方波。拆开看之后,发现里面是一个旋转的磁铁,电路板上围绕磁铁放了3个霍尔传感器(看起来是间隔60度)。查了一下那个霍尔传感器的datasheet

这个电路应该即可以测量速度,又可以用来测量位置(可以用来做无刷换相),用它来替代光电编码器估计是不错的选择。但是仔细思考一下,还是有很多问题的,比如,如果批量生产的话,很难保证各个磁铁的磁性都是一致的,导致霍尔测得的强度有偏差。霍尔安装的时候,与磁铁的距离有近有远,也会导致霍尔测得的强度有偏差,这样的话,如何保证测量位置和速度的精确度呢?希望各位大虾能解惑?

下面是实拍的照片:

楼主:
磁铁 (原文件名:IMG_3930.jpg)

三个霍尔 (原文件名:IMG_3931.jpg)

霍尔特写 (原文件名:IMG_3933.jpg)

霍尔特写2 (原文件名:IMG_3935.jpg)

霍尔特写3 (原文件名:IMG_3936.jpg)

楼主:
在附上霍尔的datasheet

线性霍尔datasheet ourdev_575372.pdf(文件大小:209K) (原文件名:SS496.pdf)
线性霍尔datasheet 2ourdev_575373.pdf(文件大小:551K) (原文件名:SS496A线性霍尔.pdf)

网友:
校准就可以了吧,不过感觉精度不如编码器

楼主:
即使是校准的话,应该也不用3个霍尔,两个霍尔应该就够了,不知道第三个是用来做什么的

网友(2010-10-07):
编码器精度高许多。

网友:
德国TRINAMIC已经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其标准产品中了,使普通电机带有控制+驱动+电机+反馈一个闭环系统

网友(2010-12-08):
非常好。收下了。

网友(2011-02-07):
关注下上面的德国电机,
不知道价格是不是普通人能玩得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