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救命了,同样的工程(niosii和quartusii)都没有改变,程序死活就是下不进去! niosii IED

楼主(2010-08-16):
我用的软件版本都是9.0,成功破解

#!/bin/sh
#
#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.
#
#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.
#

cd E:/heijinnios/xiaobo_project/software/signal_p/Debug

# Creating .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
"$SOPC_KIT_NIOS2/bin/sof2flash" --epcs --input="E:/heijinnios/xiaobo_project/hel
lo.sof" --output="hello.flash"
Info: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fo: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
Info: Command: quartus_cpf --no_banner --convert --device=EPCS128 --option=hello
.opt E:/heijinnios/xiaobo_project/hello.sof hello.pof
Info: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. 0 errors, 0 warnings
    Info: Peak virtual memory: 72 megabytes
    Info: Processing ended: Mon Aug 16 21:44:47 2010
    Info: Elapsed time: 00:00:04
    Info: Total CPU time (on all processors): 00:00:04
Info: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Info: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
Info: Command: quartus_cpf --no_banner --convert hello.pof hello.rpd
Info: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. 0 errors, 0 warnings
    Info: Peak virtual memory: 71 megabytes
    Info: Processing ended: Mon Aug 16 21:44:53 2010
    Info: Elapsed time: 00:00:05
    Info: Total CPU time (on all processors): 00:00:05

#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
"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" --epcs --base=0x00000000 --sidp=0x0
00018e0 --id=157948480 --timestamp=1281920168 --instance=0 "hello.flash"
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FAILED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
# Creating .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elf2flash" --epcs --after="hello.flash" --input="signal_p.e
lf" --output="EPCS.flash"

#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" --epcs --base=0x00000000 --sidp=0x0
00018e0 --id=157948480 --timestamp=1281920168 --instance=0 "EPCS.flash"
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FAILED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
楼主:
这个工程刚用过,因为有几个工程,所以切换了一个工程以后,所有的工程都不好使了  真的很崩溃~~~

工程切换时 先把开着的工程close 了,然后把要使用的工程打开编译 ,再使用quartusII9.0,通过jtag下载程序,板子不断电,最后在niosII IDE下下载程序, 问题还有。。。。。都一天了

咋就这么背呢?

楼主:
非常怀念keil MDK, 同样嵌入式软件 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?

楼主:
坐等大侠

楼主:
继续等  情人节刚过 期盼有缘人 呵呵

网友(2011-05-03):
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,小弟也碰到这个问题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检查epcs有没有虚焊。
检查sdram的相移正确与否。
检查nios模块的时钟有没有例化正确。
检查qii的引脚分配,有没有脚没有分配。
检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