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信的max3232不如TI的max3232???

楼主(2010-08-17):
LPC2214的ISP下载老有问题, 怀疑是232芯片的问题, 老怕是假的.这次画了个232转TTL的小板.正好有美信和TI的MAX3232,焊好板一测结果大吃一惊.

请高手帮我分析下下面的结果是巧合,还是我做的板有问题.

结果: 用TI的MAX3232芯片的2个小板各自的两路232转TTL都能使用, 完全正常
用美信的MAX3232的2个小板, 一个板完全不能工作. 另一个板,1路的发送能用, 接收不能用, 2路的接收能用, 发送不能用,也就是组合起来有一路可用.

第1,不敢怀疑是美信的片的问题, 毕竟一说到232,ttl转换估计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信.
第2, 基本能排除芯片是假的问题, 上述的4片芯片都是官方网站申请的

那问题在哪呢? 电路图我用的数据手册的图, 而且是美信的数据手册. 结果美信的芯片不能用, TI的到正常?

另外我加了4个指示灯, 这个应该没影响吧? 问题到底是在哪呢???

楼主:
另: 上面两个厂家的芯片都是商业级的,工业级不让申请样品, 封装是窄的帖片

网友:
估计是在通信速率上的差异吧?
MAXIM产的MAX3232:速率上限是120kbps
TI产的MAX3232:速率上限是250kbps
而且,TI的便宜,MAXIM的贵。

楼主:
测试的速率是9600

楼主:
具体电路图

具体型号max3232cse, TI的max3232ECDR, 引脚一样,封装一样,报价分别是1.69$, 1.00$

max3232ECDR特性:
ESD Protection for RS-232 Bus Pins
±15 kV (HBM)
±8 kV (IEC61000-4-2, Contact Discharge)
±15 kV (IEC61000-4-2, Air-Gap Discharge)
Meets or Exceeds the Requirements of TIA/EIA-232-F and ITU v.28 Standards
Operates With 3-V to 5.5-V VCC Supply
Operates up to 250 kbit/s
Two Drivers and Two Receivers
Low Supply Current . . . 300 µA Typ
External Capacitors . . . 4 × 0.1 µF
Accepts 5-V Logic Input With 3.3-V Supply
Pin Compatible to Alternative High-Speed Device (1 Mbit/s)
SNx5C3232
APPLICATIONS
Battery-Powered Systems
PDAs
Notebooks
Laptops
Palmtop PCs
Hand-Held Equipment

楼主:
仔细对比了下美信的不带ESD保护, TI的带ESD保护, 是不是美信的被静电干掉了?,想不出别的原因了

网友:
一定要3232E的

网友:
RXD加上拉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TI的有TRSF开头的,也有max开头的,不知道有什么区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加多大上拉?

网友:
【7楼】 armok 阿莫:
 ti 的型号不叫 max2323吧?
 max不是美信的商标吗?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是的,MAXIM的TI的都叫MAX3232,已改正。
232驱动的兼容芯片中,AD产的叫“ADMxxx”,ST产的叫“STxxx”,Sipex产的叫“SPxxx”,唯独TI不要自己的脸面,就叫“MAXxxx”

【4楼】 ysu533:
 具体电路图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不知VCC用的是几伏?建议你把RXD的LED摘掉试试,手册里可没明确写驱动能力有多大。

网友:
2# 脚电容另一端接正极看看(现在接到地)

网友:
【8楼】 bluefeel:“RXD加上拉看看”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应按具体电路分析,通常TTL上拉是因为的芯片的拉/灌电流不对称,拉电流能力不强,用电阻补充。
现MAX3232本身的拉/灌电流能力不是差很大,何况为点亮从VCC来的LED要消耗掉可观的灌电流能力,所以如果在这个电路里需要电阻的话,非但不能上拉,反倒是必须下拉!

网友:
引用图片【4楼】ysu533

楼主这图里面,Pin2 V+的电容应该接到VCC吧

网友:
max3232,max232国产货超多

网友:
max3232国产货有的满多的,几百片了吧,很少碰到坏的

我想美信的总归比国产的好点吧

网友:
V+是经过一个电容接地的

RXD内部接了个5K下拉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VCC 5V 和 3.3V分别测了

貌似和LED没关, 我把芯片猜下来从新焊新板上, 只焊了5个电容还是不行的还是不行.

回复 网友D:

关于2脚, 美信手册上明明白白写了接GND或VCC的,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

最后, 其实这次这是自己平常调试用, 有一个能用就行了. 就是后面产品还是要用到这个的(焊好TI的那个用了2天一直挺好用的,5v和3.3V都试了). 现在问题还不知道在哪. 到目前为止, 我还是觉得问题不在芯片,应该还是出在自己身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