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过零点?

楼主(2010-08-17):
现在在做电调,遇见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当电源电源5V,电流1A时,反电动势及过零点都很正常。但是当电压到了12V,电流1A时,反电动势及过零点都测不到了。电机转动正常。过零检测电路用的是虚拟中性点加电压比较器。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呢。是不是分压需要调整呀。谢谢了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而且用示波器测了一下,发现中性点的波形居然和分压出来后的波形一模一样,奇怪了

楼主:
而且测了一下一相得端电压,发现好像没有负电压,都是正的。负的只有脉冲一点,感觉是有电容的影响,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里,明天把端电压的波形图片贴上来,麻烦给看看

楼主:
相位电压波形1 (原文件名:SAM_0050.JPG)

相位电压波形2 (原文件名:SAM_0051.JPG)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现在在做电调,遇见一个奇怪的现象。当电源电源5V,电流1A时,反电动势及过零点都很正常。但是当电压到了12V,电流1A时,反电动势及过零点都测不到了。电机转动正常。过零检测电路用的是虚拟中性点加电压比较器。问题可能出在哪里了呢。是不是分压需要调整呀。谢谢了
呵呵,暂且不谈别的问题,如果你看到这个波形之后,还认为"电机转动正常",那就...........

楼主:
电机转动正常指的是电机能够转动起来,而且中间也不停顿。我是按照每一步的相序加延时换相驱动电机旋转的,这个波形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测的。麻烦指点一下,错在哪里了,谢谢了。而且,过零点也测不出来,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