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segway的直流无刷电机的线性霍尔器件替代编码盘的方案

楼主(2010-08-17):
最近在研究无刷电机的伺服服反馈控制,一般常见的都是霍尔信号另外加编码盘信号的做法,但是这样结构比较复杂,成本和体积也较大。
搞到了一个segway的驱动电机,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其电机结构及控制方式非常特殊。电机的实物照片如下

电机本体 (原文件名:IMG_3925.jpg)

电机端部接口 (原文件名:IMG_3926.jpg)
上图是电机尾部的接口,可以看到有两组一样的接口,是因为segway的电机内部构造特殊,将两套绕组同时做在一个电机本体里面,在电气上有冗余备份
(如何实现同步驱动尚不可知)

端部拆开 (原文件名:IMG_3930.jpg)
上图是拆开后电机内部的结构。
众所周知,segway为了做到动态平衡,必须对电机进行精确的伺服控制,但是拆开它的电机,却发现结构异常简单,并没有安装编码器。有的只是线性霍尔传感器SS495B。

端盖电路板 (原文件名:IMG_3931.jpg)
可以看到6个霍尔传感器程圆周分布,对于一套电机绕组来看就是用到了一侧的三个霍尔传感器。首先这三个传感器肯定能够提供正确的换向信号,但是为了得到更好的伺服控制性能,需要得到精确的速度信息。猜想的是霍尔传感器获得的正弦波被通过AD采样换算成高分辨率的位置信息,从而达到替代编码器的效果。但是这里面的变数也很多,比如磁铁如何能够产生完美的正弦波,磁力强弱和芯片安装的偏斜都会影响波形的幅值,所以仍然无法理解。

希望大家都来探讨一下该另类的用法,望高手指点迷津。

国外做的技术确实是非常考究非常精良,不得不佩服,任何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国内的年轻设计师认真学习。
如果能够将这种技术吃透,看上去是比较理想的低成本无刷电机伺服控制的解决方案!

附SS495B的细节照片

线性霍尔芯片 (原文件名:IMG_3933.jpg)

网友:
貌似有AS5040这种芯片,集成的霍尔位置传感器,根据磁钢的角度就可以得到AB信号或者用SPI读出绝对角度,10-bit精度,淘宝上貌似45元一个IC
如果用多个SS495加TLC1543这种多路ADC的话,成本貌似差不多了,实现起来精度和LZ说的一样,不确定因素太多。
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法。

楼主:
我们用过5040,它提供了很多功能,例如线性输出,PWM输出,SPI输出当前的绝对位置等,有1024的分辨率,也可以作为无刷换向信号和编码器的AB相使用,但是这两种模式不能同时选择。而且当做编码器的时候实际上是相当于256线的光栅盘,速度抖动也有一点不准,所以总体来说并不是很理想,有更高级的型号,相当于512的码盘,但是又不提供绝对位置,所以比较郁闷

网友(2010-10-15):
开关霍尔是用来换向的,线性霍尔是用来速度环反馈的,是光电相对编码器的廉价替代品
速度环反馈只需要判断检测时间段内,转子转速的变化趋势即可,不需要识别转子的绝对位置
一般无刷伺服上的光电编码器也都是相对的,绝对光电编码器只用在数控机床主轴定位等
这些应用很强调重复定位精度。

segway之类应用主要控制目标是姿态不是定位,只要能对电机的电流环、速度环、姿态角度环做负反馈控制即可。

看照片中有6只60度均匀分布的SS495B,只需要8位的ADC,就可以在360度范围内获得256×6的理论精度
考虑ADC采样与机械安装上的误差,这块板替代256-512线光电编码器应该是可行的。

网友:
LZ这电机是从哪得到的,功率多大,价格如何?

网友:
很感兴趣啊,楼主电机里面具体绕线,和结构可以具体说说吗。

楼主:
开关霍尔是用来换向的,线性霍尔是用来速度环反馈的,是光电相对编码器的廉价替代品
速度环反馈只需要判断检测时间段内,转子转速的变化趋势即可,不需要识别转子的绝对位置
一般无刷伺服上的光电编码器也都是相对的,绝对光电编码器只用在数控机床主轴定位等
这些应用很强调重复定位精度。

segway之类应用主要控制目标是姿态不是定位,只要能对电机的电流环、速度环、姿态角度环做负反馈控制即可。

看照片中有6只60度均匀分布的SS495B,只需要8位的ADC,就可以在360度范围内获得256×6的理论精度
考虑ADC采样与机械安装上的误差,这块板替代256-512线光电编码器应该是可行的。

回复5楼的朋友,你说的大致方向没错,我也是这么想,但是如果真正实施到细节问题上的时候会遇到一堆麻烦。
“看照片中有6只60度均匀分布的SS495B,只需要8位的ADC,就可以在360度范围内获得256×6的理论精度 ”
话虽这么说,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线性度,SS495B出来的原始信号在一个周期内不是一条直线,而是类似于正弦波一样,由于非线性的关系,实际的位置和电压值的一对一关系就不是那么容易对应上了,如果是完美正弦波,那么还可以通过sin函数进行映射,而且即使是这样,sin函数的分辨率精度也不是一致的,在斜率很平的地方,角度变化很多,电压值却只变化一点点,但我们最终是要得到实际映射的角度值,从而由求导得到角速度,所以挑战还是很大的。

何况,如果不是完美正弦波,那么还需要其他的映射表格来对应过去,而且不同器件,安装误差带来的电压值会不一致,所以很麻烦的哦。

楼主:
电机是我们拆的旧segway上的,功率号称有1000多W,非常大,产地是墨西哥

内部的绕线结构我们查了下,画了个示意图如下:

方法 (原文件名:sewgway电机.jpg)
大家都知道segway 做了很好的备份工作,连电机内部都有2个一样的绕组,驱动同一个转子,具体如何同步的,还不清楚,而且这种电机也是特制的,很少看过

图中分为蓝色和红色两组绕组,蓝色的引线我就省了,是完全一样的。
红色的部分为例。
有三个绕组,每个绕组都有进出2根线,对应的就是顶楼照片中的一对,一对的引线出头。
接到电机尾部的电路板上之后,将会这么走:三个绕组中各抽一根线,连驱动桥,即MA,MB.MC三相
另外的三根线练到一个双刀继电器上。
大家都知道普通的直流无刷电机的绕组是要共中点的即Y型绕组,当继电器吸合后,三个绕组算是连接在一起,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

但是为何需要继电器呢?
因为当如果一套系统损坏的时候,有一种可能就是桥臂直通,导致MA,MB,MC中互相存在短路现象。做过电机的同志都知道,电机的2根线短路会将电机死死锁住,很难转动,所以这个时候即使另外一侧的系统是OK的,带动电机运转的时候也会产生很大的阻力。
为了克服该问题,解决办法就是主动把电机的三个绕组分开,这个继电器就是起到这个作用。其实如果在MA,MB两相上单独加上双刀双掷继电器也是一样效果。

默认情况,继电器是断开的,只有本侧电路系统工作良好的情况下,继电器才合上,电机才能正常运转,其他所有故障情况下,继电器均断开,不影响另一侧系统的工作。

网友:
赞一个,原来有这样的设计,上了一课。
不过既然做了两组线圈,一组使用,一组备份。
有没有这样的可能:
平时使用的时候就一组工作。
但是爬坡等高负荷的时候可以一起工作,可以增加动力,节约成本。

不过又出现悖论,万一爬坡时候坏一组,不知道还能否平衡。

网友:
Segway贵就贵在这个redundancy上面,控制和驱动包括电机都是1:1配置的,两套控制系统之间还要同步状态信息
不贵才怪啊
国产的现在也有了,都只有一套系统,成本就降到了几千人民币了

网友:
关注!菜鸟不懂,帮顶

网友(2010-11-27):
开眼见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先顶后马克

网友(2011-01-17):
回复 网友A:
据说segway的重要部件都是双份的,这样是为了保证安全,包括电机,陀螺仪,主控板,都有备份,连电池都是两个,假如其中一个失灵了另外一个立马顶上,要不然这个东西一出错的话一定会把驾驶者摔出去(就像小布什)

网友(2011-03-28):
有价值的东西

网友:
好东西呀!  记一下

网友:
很想了解双份的主控板是如何协调工作的

网友(2011-10-24):
回复 楼主:
电机是我们拆的旧segway上的,功率号称有1000多w,非常大,产地是墨西哥
内部的绕线结构我们查了下,画了个示意图如下:

方法 (原文件名:sewgway电机.jpg)
大家都知道segway 做了很好的备份工作,连电机内部都有2个一样的绕组,驱动同一个转子,具体如何同步的,还不清楚,而且这种电机也是特制的,很少看过
图中分为蓝色和红色两组绕组,蓝色的引线我就省了,是完全一样的。
红色的部分为例。
有三个绕组,每个绕组都有进出2根线,对应的就是顶楼照片中的一对,一对的引线出头。
接到电机尾部的电路板上之后,将会这么走:三个绕组中各抽一根线,连驱动桥,即ma,mb.mc三相
另外的三根线练到一个双刀继电器上。
大家都知道普通的直流无刷电机的绕组是要共中点的即y型绕组,当继电器吸合......

按这个电路图,上面那六个霍尔应该就是换向的,因为这种设计是单一转子双线圈的,相当于两个无刷电机合体做备份
但由于线圈安装位置差60度,所以需要换向霍尔也要两套并错开60度。

这种设计确实比较怪异,难道是为了实现动力系统冗余,提高高可靠性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很想了解双份的主控板是如何协调工作的

坛子里另一个帖子里有SEGWAY的主板照片,明显SEGWAY主板上有4组无刷驱动,左右电机各2个

切换就用是9楼那个双刀继电器实现的
一但出现问题,星形接法的三组线圈立马被开路,退出控制闭环
然后另一组无刷驱动+电机线圈接管控制

关键是判异原则,都有那些情况会导致切换?硬件切还是软件切?

网友(2011-12-23):
这个东东很有技术含量,要整好非常不容易。

网友:
SEGWAY的东西确实很牛 我在做SEGWAY无人车平台的控制系统

网友(2012-01-28):
这次看过,收益匪浅.

网友(2012-03-09):
楼主有变速结构的照片吗?发上来看看,谢啦。

网友:
尽管不懂  还是要顶

网友(2012-08-07):
关从硬件上来看就已经很NB了,那他的算法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,有谁懂点的……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啊

网友(2013-01-22):
希望对这个有更多详细的资料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确定是segway上的,这么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关霍尔是用来换向的,线性霍尔是用来速度环反馈的,是光电相对编码器的廉价替代品
速度环反馈只需要判断 ...

做个映射表格就能解决问题,如果是量产的话, 甚至可以专门做个转台设备自动填这个表。

网友(2013-02-25):
LZ能不能提供更多细节图片啊,这个真的很受益匪浅啊

网友:
电动车的手把有些也是用霍尔

网友:
这个很强大啊!

网友(2014-02-13):
老帖子  看到的都会有想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