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NIOS 核的flash管脚该怎样配置

楼主(2010-08-17):
我用sopc builder构建了一个NIOS 核,其中也配置了flash,FPGA开发板上面的flash部分的电路图如下:

而我生成的nios核如下,

核里面的flash根本就没有FLASH_BYTE_N,FLASH_RY,FLASH_WP_N这些管脚。
请问这些脚该怎么办?可不可以不管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楼主:
回复  【2楼】 elsonx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能解释下吗?对这个东西的概念一直很模糊

楼主:
回复  【2楼】 elsonx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FL_RY 的另外一端接的是哪?
FL_DQ15_AM1怎么接啊?
elsonx 能否留下个联系方式?交流一下!

网友:
FL_RY是用来指示FLASH擦写过程中是否busy的,我一般不将其接入FPGA,而是接一个小红灯(灌电流驱动),擦写的时候会闪亮;
FLASH_BYTE_N是用来设置FLASH数据总线宽度的,低电平表示8bit,高电平表示16bit,一般不将其接入FPGA,接个固定电平就行了;
FLASH_WP_N是用来设置写保护的,可以弄个跳线什么的,一般不将其接入FPGA;
FL_DQ15_AM1是8bit模式下地址最低位。当你用8bit模式访问的时候,会发现原来的地址线不够了,少了一根,那在哪里找呢,对了,就是这根线充当多出来的最低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