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,关于ucos中任务定义的局部变量的编译位置?

楼主(2010-08-17):
在任务中定义的局部变量,编译器会自动的定义在相应任务的堆栈中吗?还是需要自己设置?

网友:
局部变量 不会分配静态地址 会随着任务的创建和使用 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分配在相应堆栈中  任务删除也就释放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