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1.8寸 TFT屏 TX05D99VM1AAA intel80 system interface 8 bit 问题

楼主(2010-08-17):
手头有块 hitach 1.8寸的TFT 双屏 接口是 intel80 8bit 接到一块2410的开发板上 怎么调都没反应,有人用过么?请教一下!

楼主:
有些51的代码,改到2410上也没反应。。。

网友:
什么连接方式? 总线还是IO
总线的话试下把RS的电平反过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是i80总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刚试了一下,还是没什么反应,我是用的几个io口当做总线用的,参考了51的程序
你用过这块屏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,这就研究一下。不过貌似不大一样,先看看再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