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大家用PowerPC都用什么开发工具

楼主(2010-08-17):
最近要用到AMCC的PowerPC 型号是405EP在网上查了几天,还没弄明白用什么开发工具,飞思卡尔的USB TAP只支持他自己MPC芯片吧
另外有lauterbach的BDI仿真器要4w多
其实我只要通过JTAG能把bootload下进去就可以了
不知道各位有用过AMCC的PowerPC用的什么开发工具,恳请指点一二 :-)

楼主:
点击104 回贴 0
   看来这里PowerPC 用的人不多

网友:
大公司才用这个, 个人玩最好别选这个

网友:
便宜的有啊,wiggler啊。国内上海有个公司代理,几K人民币而已。405在卖给AMCC之前,IBM有个仿真器叫riscwatch,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,不过当初就不便宜。

其实BDI3000非常好,换firmware能支持很多CPU的。。。firmware一个一万,呵呵。

网友:
俺也想知道,想用MOTO的POWERPC,自己玩,usb-tap也有点贵,唉就算有个下载期也行阿

楼主:
多谢 rtems
请问wiggler是一条简单的并口下载线 可以自制,但是配套用什么软件来下载呢? flashpgm中只支持IBM405G 没有405EP 还有什么其他工具可以配合wiggler给amcc的powerpc 405ep下载呢 ?

网友:
我们用405ep有两年了。
由于在405ep上使用的OS是Linux,所以我们没有购买仿真器。
使用的是原始的手段:jtagkey+urjtag下载u-boot,以后就一切好办了。

你如果在杭州,我们可以交流一下,现成的405EP板都有好多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下载工具:TopJTAG Flash Programmer,很方便,就是有20天的试用期限。

网友:
有什么疑问,发邮件给我,PPC405EP还是比较熟悉的。 42304622  @  qq.com

楼主:
非常感谢 zlei  的热心讲解  我下topflash 试试

楼主:
topflash 是很强大 只要支持jtag的任何CPU都可以下载 只要指定flash相关的引脚定义就可以,不过速度有点慢,40K的下了一个小时,还好bootload不用经常更改,

楼主:
把我下的topflASH 传给大家 是官网下的20天试用版 功能没有闲置

另外问下
如果要源码级的调试 大家用的是什么软件环境支持405ep呢? 还有能否支持wiggler 这种廉价的jtag

楼主:
TO:COOLRUN 狼人 USB TAP + CODEWARRIOR  只支持飞思卡尔的芯片吧? amcc原来ibm的ppc用什么软件环境呢?RISCWATCH价格有点贵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