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unused pin

楼主(2010-08-17):
1.对于cyclone iii,开发文档说要将一些类型的未使用的引脚(如RUP、RDN、VERFB等)接地或借VCCIO,但是又有人说只要将这些引脚设置成as input tri-stated 就可以了,请问是这样吗?
2.对于Reserve all unused pins里面的5个选项,分别在哪种情况中使用呢?

网友:
1、对的,没用的管脚那样设置就行
2、这个不太清楚,有待高人指教

网友:
恩,设置成三态输入没问题,我记得如果设置成as output driving ground,把外围的buffer给烧了两个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