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能介绍一下PLC用户程序如何被PLC的firmware解释执行的?

楼主(2010-08-17):
搞不太清楚用户程序的输入输出还有指令如何存储的,数据结构是什么样的

网友:
指令也都是些按一定编码规则的数据而已,所以说单说存储方面,一般数据怎么存的,它就怎么存的。
为了让你了解指令和操作数据的关系,以及CPU怎么解释这些指令的,下面做一下示例给你。
比如说一个数据传送指令"MOV D0 D1"这么一条指令它的CPU解释过程是这样的:
1.CPU初始化完成后,初始化程序会把PC指向"MOV D0 D1"的程序存贮位置的首地址
2.指向地址后CPU会先读出指令识别码,也就是"MOV D0 D1"中的"MOV"
3.通过指令识别码的比较后,CPU会识别出这条指令是“MOV”
4.再根据"MOV"指令的规则(这个是CPU设计时已经定好的),MOV指令后面就会有两个不多不少的操作数,所以CPU就读取后两个数据来进行操作了.
5.操作完成后CPU会将PC加上这条"MOV D0 D1"指令的占用存贮字节数.这样一来CPU又可以读取第两条指令的识别码了.
6.像PLC这个产品,也可以说是用现有的CPU模拟出PLC的CPU这样而已,所以说只要把指令和操作数的规则制定好了,下来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解释制定好的指令的程序而已

楼主:
非常感谢!

但我的意思不是说MCU怎样存储数据。
我是说上位机把梯形图编译成什么样的数据结构传给PLC的。

网友:
上位机把梯形图转换成“MOV D0 D1”这一类的数据指令再传给PLC,就跟你拿手抄器编程一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比如说30的“MOV D0 D1”先会转成十六进制代码
"MOV"转成"0x0025"
"D0"转成"0x86008600"
"D1"转成"0x86008602"
全部的数据串在一起是这样的"25 00 00 86 00 86 02 86 00 86"这就是“MOV D0 D1“转出来的十六进制代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比如说30的“mov d0 d1”先会转成十六进制代码
"mov"转成"0x0025"
"d0"转成"0x86008600"
"d1"转成"0x86008602"
全部的数据串在一起是这样的"25 00 00 86 00 86 02 86 00 86"这就是“mov d0 d1“转出来的十六进制代码

一句可以这样,但如果多了呢?
比如如下图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转出来的代码和写字还不一样的,第二句就接在第一句的后面写不就完了.
比如,"LD S0 MOV D0 D1"就会转成"00 20 25 00 00 86 00 86 02 86 00 86"
再多的也都是接一去就完了:
比如,"LD S0 MOV D0 D1 MOV D2 D3"就会转成"00 20 25 00 00 86 00 86 02 86 00 86 25 00 04 86 00 86 06 86 00 86"
这样搞明白了吗?

楼主:
还是不明白。
怎么表示上一句与下一句甚至多句的逻辑关系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同一指令的格式是固定的,
比如说"LD S0"转成"00 20",也就是说它会占用两个字节的存折空间,这个是固定的了.
那么这条的地址指令加上两个字节的地址后,又会是另一条指令了
再说明白一点就比如说1个中文字块是16*16像素的话,那第17个像素就是第2个中文字块的开始了,第33个像素就是第3个中文字块的开始了,以此类推
这样搞明白没?

网友:
回复5楼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按照OMRON的转换成IL语句就是
LD A
AND B
OR C
OUT D
这样四句语句啊!三菱或者其他的不清楚,不过估计都一样。您自己看看任何公司(估计)的PLC的编程手册,开始都会讲解如何把梯形图转换成IL语句的。无论多么复杂的都是可以转换的。按照WINDOWS7大牛的解释,您最后给出的图只需要解释执行4次就可以得到输出了。当然输出要在I/O刷新的时候刷新到真正的I/O口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