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LM317做成恒流源给大功率LED灯供电,可以吗?有经验的朋友进来帮帮我。

楼主(2010-08-17):
现在准备做一款LED投光灯,由于要用掉一些库存的开关电源,所以准备在开关电源的后面加一个恒流电路驱动LED,LED为欧司朗3W/每个,一串5个,预计每一串电流700mA,预计3串到4串,每一串用一组LM317电路,开关电源为19V输出。电路图用LM317规格书里面推荐的电路,如下:

电阻用1.8R/3W的,想请问高手这个电路是否可行,以及要注意些什么问题,多谢!

网友:
可以,要注意散热,19V,5个一串更合适

网友:
应该可以吧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。
准备把这一块直接做在铝基板上,散热应该问题不大。

还有几个问题请教,R1这个电阻用什么材质的好一些,氧化膜的可以吗?
R1后面(负载)是否可以接电解电容和104贴片电容到地滤波,还是不能接?

网友(2012-04-05):
兄弟做led》同行哦

网友:
我不知道照明LED压降多少,但是提醒你注意下三端稳压器有最小工作压差的。

网友(2013-10-14):
路过 ,我也做过这种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