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刚完成的基于AD9851的DDS信号源(0~50M正弦波、方波输出),带1Hz步进控制,图已发

楼主(2010-08-17):
AT89S52+AD9851+1602液晶+按键控制
按键可对输出频率进行修改,已达到1HZ步进的效果,同时液晶伴随相应显示的刷新;
经过长时间测试,输出稳定,效果不错。

测试效果:
(1)100HZ正弦波

(2)100KHZ正弦波

(3)10MHZ正弦波

(4)50MHZ正弦波

网友:
不错,滤波器选巴特沃兹幅频特性好些

楼主:
回复楼上:此设计选用的是椭圆滤波器,我会试试看巴特沃斯!

网友:
没加AGC,高频下信号幅度衰减厉害么?

网友:
我买了一个模块,找个时间试试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AD9851  在哪?   图上怎么没看见?      正想调试DDS呢

网友:
确实是不错的东西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74HC21是双4通道的与门,可以实现按键的扫描么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还有就是像6楼兄弟说的那样   没加AGC  高频信号幅度衰减厉害   可否改进?

楼主:
回复6楼:确实在高频的时候,频率幅度从1V衰减到100mv了,但是这个是可以改进的,只要在输出后加一个AD603,在用一个高精度电位器,进行幅度调节,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,而且还可以做衰减,这样就可以完成0~5V内幅度可调了,我以实验成功。

楼主:
回复10楼:按键上面那个28脚贴片芯片就是AD9851.

楼主:
回复12楼:我是把四个按键都接到了外部中断INTO上,为了让按键最快速度被执行,所以图省事,直接与,这样有中断在去读按键值,就能做到,有按键按下,马上执行,在较复杂的程序中,很好用的!

网友:
这个片子应该很贵吧

网友:
不错!楼主是淘宝上256的店主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片子在网上要50RMB吧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哦,我不是店主!

网友:
请教楼主:为了让输出信号的幅度可调,硬件成本要增加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如果按我现在所知道的方案,成本要增加约40RMB。

网友:
其实找便宜的603用用花不了多少钱,再者603输入阻抗200,直接进信号会有衰减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我是说在你给的电路原理图上没看到DDS芯片    估计是没更新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先前发的是PCB文件,现在发电路图是PDF的,第一页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及按键和电源电路,第二页就是DDS芯片及液晶显示电路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呵呵,rayz82说的极是,所以要想效果好,可以在信号输出和AD603之间加一个电压跟随器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非常感谢     还想问下别的问题   呵呵   看了下你做的PDF    你的PDF是用什么工具做的   这么精细   目录可以直接定位到网络

可否告知怎么做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不用客气,原理图和PCB都是用AD6画的,在AD6里支持将图直接转换成PDF文件!

楼主:
刚试验成功,DDS-AD9851可以做到0.04HZ步进!效果还不错!

网友:
能输出70M么?

我的9851输出72M正弦波很不错

网友:
怎么判断片子的好坏?我在淘宝上买了块,测试没有信号输出

网友:
那可不可以输出PWM信号啊?》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
可以输出70M的信号,但总觉得信号幅度太小了。下一板,幅度是可调的在0~5V之间!

网友:
先放大再做个程控衰减器校正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做个记号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PWM输出,还没看到有这么用的!不过用这个DDs做PWM输出,太浪费了吧!

网友(2010-09-24):
楼主,下载的pcb文件时还没有布好线的吧,另外pcb中也没有9851啊,难道我下载错了?

网友(2011-01-07):
方波呢?LZ

网友:
我用9850作了一个信号源,用48兆有缘晶振还可以输出设置的频率,但换成100兆的有源晶振就没有输出了,请问大家见过这种现象没有

网友(2011-04-08):
回复 楼主:

我下载你的pdf有两点不明白,你那第二页上连ddSclk的那个30M的是什么芯片啊?还有上面3个header 4X2是不是不需要啊,那个RTC1是什么啊??求解答,谢谢啊....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非常不错

网友(2011-05-22):
回复 楼主:
大侠你好,请问你是怎么实现幅值可调的,有没有电路图和程序供小弟参考下,万分感激,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大侠把资料发到小弟的邮箱971900633@qq.com。拜谢。小弟正愁怎么幅值可调呢。

网友:
能否用单片机判断正弦波是否失真

网友(2011-07-26):
回复 网友B:
请教楼主:为了让输出信号的幅度可调,硬件成本要增加多少?

回复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如果按我现在所知道的方案,成本要增加约40rmb。

纯硬件成本要不了那么多,后级加个DA就好了~

网友:
这样的方波是否就可以控制步进电机了?

网友:
刚才拿了资料又忘了回复了

网友:
这个不错吗.我也准备要做一下.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只看到9851,没看到ad603呢?没实现程控放大或者AGC自动增益呢?
还有啊,你发的电路图里面没有看到那些元件呢?
而且也没有画完貌似。。。
想看看你的程序,也许能指导指导我等屁民!

网友:
输出的滤波电路是7阶的椭圆滤波吗

网友(2011-10-20):
楼主,链接我下载不下来,能传一份给我么,正要用呢,谢了。QQ:610992734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不错

网友G(2012-05-06):
小妹我用AD9851做了一个DDS板子,输出端有正弦信号输出,但就是频率不对,这是为什么呢???????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??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小妹我用AD9851做了一个DDS板子,输出端有正弦信号输出,但就是频率不对,这是为什么呢???????各位 ...

我知道,但是你无图无真相,怎么相信你是mm
另外,你也要告诉大家,频率不准到什么程度,比如你设置输出12345678.1234赫兹实际出来是多少?

网友:
很好的东西哦,我现在也正准备做一个呢,可是觉得AD9851太贵了,就准备用AD9850,在TI申请了VCL801代替AD603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呢,等待啊!

网友:
楼主,能否把你的9851电路图和程序发我参考一下,急用,感激不尽461975563@qq.com

网友(2012-06-08):
文件下载不了。可惜

网友(2012-08-07):
记号 正好要做DDS

网友:
你好  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与单片机通信的?

网友(2012-11-07):
正想做个40MHz的东西呢,看到有这么好的芯片谢喽

网友:
请问方波占空比可调不?

网友(2013-04-13):
lz
贡献打。。。

网友(2013-08-24):
请问楼主你坐的dds可以步进吗,比如说1k步进,为什么我的在做步进的时候频率不准呢,我想从40k步进1k到4M,每隔2.5ms步进1k,但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就不准了,而且达到4M的时间远远大于10s,求解啊

网友:
厉害,真想搞搞这个,谢谢了

网友:
好厉害!!!!我有一块师兄做的板子、、、但是一直没敢用、、、怕烧

网友(2013-10-23):
看到LZ的东西对DDS有了新的认识了

网友(2014-07-29):
50M非常了得。学习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