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9+MDK 为啥我定义的内存是只读的,变量却没问题。

楼主(2010-08-17):
#define M8(adr)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 *) (adr)))
#define M16(adr)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 (adr)))
#define M32(adr)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long  *) (adr)))
volatile unsigned long temp;

M32(0x200000) = 0x8505;

上面的代码0x200000里面的值总是不能被程序改动,可以用程序读,例如放到temp变量里面,却可以用keil调试环境改,

谁可以告诉我为啥呢,搞了一天了也没明白,我的MCU不在keil的芯片列表里面,我选了个最相近的,但是我在选项卡里面把ROM,和RAM都重新定义了。

楼主:
搞不定啊,又没高手指点啊,记得stm32里面我有个VPB1,VPB2,次没打开VPB2的总线,有些模块就不能用,这次应该不会吧,我都可以读。

楼主:
有了点进展,还是觉得奇怪。同样的程序,装入flash他执行正常,在RAM里面运行的时候就只可以读寄存器或RAM,却不能写读寄存器或RAM。不知道是MDK设置还是IC有限制,继续研究中。。。。

;  Enable CLK_IF
        LDR  r0, =SCU_SYS_PCON  ;读出常量没问题
        LDR  r1, [r0]           ;读出变量也没问题
        ORR  r2, r1, #CLK_IF_Bit ;这条指令不执行
        STR  r2, [r0]           ;这条指令不执行

;  Switch DCDC OFF, wait for transmission, and switch ON again
        LDR  r3, =APU_RANA8
        LDR  r4, [r3]
        AND  r5, r4, #:NOT:DCL_EN_Bit   ;这条指令不执行
        STR  r5, [r3]   ;这条指令不执行

楼主:
通读了一下IC资料,发现有个作为补丁的RAM区,吧程序下到那里,居然可以读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