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2440公板(无nor flash)中烧入Tekkamanninja的U-boot-2009.08移植,串口没有任何反应,请

楼主(2010-08-17):
往2440公板(无nor flash)中烧入Tekkamanninja的U-boot-2009.08移植,串口没有任何反应,请教高手!!!

经过检测串口是可以用的

网友(2010-12-20):
回复 楼主:

换个串口试试,如果只有一个的话修改一下源码,源码中有定义是哪个串口

网友:
烧写成功了吗? 多试几次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