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RM的外接Flash和外扩SDRAM的不解之处

楼主(2010-08-17):
正在学习ARM,用的是LPC2378的片子。对存储器的扩展有些不解:
1、外扩SDRAM,是不是只能存储数据,不能存储程序。将数据存到SDRAM中是在程序运行的时候CPU写进去的,还是在烧录程序的时候烧录器烧录进去的;
2、外接的Flash是不是只用来存程序,他的作用是不是将芯片本身装不下的程序代码存在里面,是怎么烧录进去的。

网友:
23XX EBI总线是不支持SDRAM的,你应该去查资料弄清楚什么是RAM,ROM,SRAM,SDRAM,FLASH

楼主:
谢谢楼上,我去查查。不过,不管我用的片子支不支持,和我问的问题关系也不大啊,请知道的,帮小弟回答下。谢谢!

网友:
外扩SDRAM  SRAM 都可以run 程序 不然大点的程序 如 linux wince 如何run?
不过这样的用法一般用bootload 去加载os 到外扩得存储器上

楼主:
那用SPI口扩展的Flash一般是用来干什么的,不是用来放程序的吗?

网友:
SPI口扩展的Flash 放啥都可以看你的规划.

网友:
只要是程序放在SPI接口的flash中的系统,运行前,肯定要先把程序读到RAM中,再从RAM中执行。

很多TP-Link的无线路由器就是这样的系统。

网友:
同意一楼的,如果你弄懂了SDRAM,FLASH是什么东西,有哪些特性。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