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,为何用verilog编写的SPI从机在quartusII上编译零警告,时序仿真也通过,就是无

楼主(2010-08-17):
//设计的SPI仿真时序是,
CLK:  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|---|____

CS :--|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|--

MOSI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全部是低电平】

MISO :___|--------|________|--------|________|--------|_________|--------|___________

该SPI的使用的是,上升沿发送数据,下降沿接收数据,CS低电平有效

仿真是完全没有问题,可是就是烧写进程序后,用逻辑发生器去模拟信号,MOSI完全没有响应

无论是在仿真还是在实际上,我已经对通过另一个模块对u8Send加了一个8'b10101010数据,可是实际电路就是出来来。急死了
用的芯片是maxII
该SPI接口只用了10个逻辑单元,悲剧啊。请高手指教下。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?

module SPI_Slaver(u8Send,u8Recv,SigRecv,MOSI,MISO,SCK,CS);

input [7:0]u8Send;    //fpga程序通过该接口将一个字节发往外部
output [7:0]u8Recv;   //fpga程序通过该接口将主机传过来的数据接收
output SigRecv;      //该信号的上升沿表示已有一个字节接收到了,在u8Recv里面
output MISO;         //MISO
input SCK,CS,MOSI;   //SPI 接口

reg MISO;
reg tmpMOSI;
reg [6:0]ShiftReg;
reg StartFlag;     //标志,是否一个字节开始传输的标志

initial begin
    StartFlag=0;
end

always @(posedge SCK or posedge CS)begin
     if(CS==1)begin
         StartFlag=0;
      end
      else begin
         if(StartFlag==0)begin     //如果是一个字节的开始,则先将u8Send的数据锁存在移位寄存器里面
             StartFlag=1;
             MISO=u8Send[7];
             ShiftReg=u8Send[6:0];
         end
         else begin                //不是一个字节的开始,则移位寄存器工作
             MISO=ShiftReg[6];
             ShiftReg[6:0]={ShiftReg[5:0],tmpMOSI};
         end
      end

end

always @(negedge SCK)begin
        tmpMOSI=MOSI;           //在下降沿所存主机传过来的信号
end──

assign SigRecv=CS;
assign u8Recv[7:0]={ShiftReg[6:0],tmpMOSI};

endmodule

网友:
拿示波器测一下接口上相关的信号看看,是否符合SPI协议的时序。

楼主:
完全符合。。就是用示波器测试的。。MISO 完全没有信号返回

网友:
我近期也在研究FPGA和单片机的模拟SPI通信的问题,我用的是PIC18F452,有SPI接口,所以只要FPGA模拟即可,写的代码仿真貌似是对的,但对于用到和单片机通信却发现自己不会写了

网友:
module spi(sclk        ,cs        ,data_Tx,data_Rx,miso,mosi);
parameter n=8;
input sclk,cs;
input  mosi;        //单片机的数据通过串行方式一位一位通过此端口进入FPGA
input [n-1:0]data_Tx;        /*FPGA要发送出去的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数据来源可以是FPGA内部其他模块输出来的数据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此端口进入SPI模块,发送给单片机*/

output miso;//FPGA的数据通过此端口以串行方式输出到单片机

output [n-1:0]data_Rx;//FPGA已接收数据,N位_参数化
reg miso;
reg [n-1:0]data_Rx;
reg  [2:0]i;
always @(posedge sclk )
begin
        if(cs==1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<=n-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so<=1'bz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begi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_Rx<=mos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so <= data_T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<= i-3'b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<= n-1'b1;

                end

end

endmodule

网友:
我想实现的一个简单的功能,就是将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写到FPGA的RAM里,将RAM理的数据读到单片机里,请教各位大侠

楼主:
楼上的。参考我的程序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相信还是时序的问题,好好想想,在always模块触发条件满足的时候数据是不是就绪了,如果数据到达的时间和触发条件(比如下降沿)同时满足,很可能就会造成没有有效数据写或者读。以前遇到过此类问题,不知道对楼主又没帮助。我是个菜鸟,多学习。多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