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2C的四种模式的一点疑问

楼主(2010-08-17):
小弟最近学习ARM的I2C接口使用,对I2C有点疑问:
每个I2C接口以字节方式为主,它有4种操作模式:主发送器模式、主接收器模式、从发送器模式和从接收器模式。
---------------
主发送模式=====从接收模式,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呢?剩下两个也是一样的。
难道主发送的同时,不是从机在接收吗?还有其他情况?

网友:
主发送模式=====  arm、是 主
从接收模式     外部芯片 是主

楼主:
I2C接口里面的主  从  是根据什么来分的?不是谁发时钟信号谁就是主码?当然从芯片如果也是MCU也可以
通常一个MCU的话,比如我说的ARM芯片,这样是不是ARM一直都是主?
------------
ARM发数据--写入-->时钟芯片接收数据,这个过程是叫主发送还是叫从接收呢?还是说这两个说法说的是一个过程,只是站的主  从角度不同

网友:
我告诉你:"晚上10点提醒我看球赛."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主发送
我问你:"到时间了吗?"你:"还没呐"-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主接收
你提醒我:"10点啦!球赛开始啦!"---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从接收
你问我:"现在几比几啦?"我:"还是0:0"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从发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我告诉你:"晚上10点提醒我看球赛."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主发送
我问你:"到时间了吗?"你:"还没呐"-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主接收
你提醒我:"10点啦!球赛开始啦!"---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从接收
你问我:"现在几比几啦?"我:"还是0:0"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从发送

感谢您的回复!说的很通俗易懂
我的意思是:这个交流的过程中,你一直是处于  主 的位置
我告诉你:"晚上10点提醒我看球赛."----对于我来说,这是主发送——————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,我处于 从 位,不也是从接收吗?
-------------
虽然是4种方式,但是实际的数据交换过程还是两种,你发了我肯定收,你收的话肯定是我发的?不是这么两个过程吗?

还请指正

网友:
是的,你能控制的只有自己,和别人那是通讯/交流,不能直接控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