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侠,FPGA和单片机模拟SPI通信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8):
我近期也在研究FPGA和单片机的模拟SPI通信的问题,我用的是PIC18F452,有SPI接口,所以只要FPGA模拟即可,写的代码仿真貌似是对的,但对于用到和单片机通信却发现自己不会写了
module spi(sclk ,cs ,data_Tx,data_Rx,miso,mosi);
parameter n=8;
input sclk,cs;
input  mosi; //单片机的数据通过串行方式一位一位通过此端口进入FPGA
input [n-1:0]data_Tx; /*FPGA要发送出去的数据,
此数据来源可以是FPGA内部其他模块输出来的数据,
通过此端口进入SPI模块,发送给单片机*/

output miso;//FPGA的数据通过此端口以串行方式输出到单片机

output [n-1:0]data_Rx;//FPGA已接收数据,N位_参数化
reg miso;
reg [n-1:0]data_Rx;
reg  [2:0]i;
always @(posedge sclk )
begin
if(cs==1)
begin
i<=n-1'b1;
miso<=1'bz;
end
else
begin

data_Rx<=mosi;
miso <= data_Tx;
i <= i-3'b1;

if (i==0)
i <= n-1'b1;

end

end

endmodule

我想实现的一个简单的功能,就是将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写到FPGA的RAM里,将RAM理的数据读到单片机里,请教各位大侠

网友:
写到RAM里你应该做些对应的协议方面的处理。
我以前也没做过这个,提下自己的看法,假设数据是8位的,地址线8位,则可以发送9为的数据。最高位用来指示地址或是数据。在FPGA中做个接口来做协议的处理。应该不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SPI模块和RAM的借口协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