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7190的SYNC脚和P1,P2,P3脚是做什么用的啊?

楼主(2010-08-18):
想用AD7190做一个电压表,可是看手册的时候有几点不明白。有哪位杂家帮忙看看啊!谢谢了!
不明白的有这么几点:SYNC脚的作用,再就是P1,P2,P3口的作用了!7190有中文的手册,但是因为水平太菜还是不太明白。所以,请杂家帮忙看看,并用通俗语言讲解!谢谢!

网友:
坐等结果。。。

网友(2014-08-29):
SYNC脚是用于多AD7190片子之间的同步,P1 P2 P3除了基准电压参考源复用外就是通用IO了,可当做信号指示灯

网友A:
这么老的贴又翻出来了,哈哈
AD7190,不错的片子,我有在用的产品。可以交流。

网友B(2017-01-08):
引用 网友A:
这么老的贴又翻出来了,哈哈
AD7190,不错的片子,我有在用的产品。可以交流。 ...

大侠,小弟水平太菜,,也不好意思伸手就要现成的程序和电路,大侠可不可以分享点资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大侠,小弟水平太菜,,也不好意思伸手就要现成的程序和电路,大侠可不可以分享点资料 ...

http://www.analog.com/cn/ad719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www.analog.com/cn/ad7190

多谢,大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