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救】7812上电之后输出变压变低了,为什么啊?

楼主(2010-08-18):
请问一下,为什么我的7812上电之后过了几秒,输出变压变低了啊?输出12付的变成5付,输出5付的变成3付,如果将输入电压调低至15付,则输出正常……谢谢……

网友:
检查负载电流是否太大,最好用TO220的,不要用贴片的。附带检查你的电源是否不行。然后,看看目标板有没有各类短路事件发生。

网友:
多数是负载太大

网友:
负载太大,或散热不好,7812过热保护了。你可以用酒精擦拭一下7812,看是否又可短时间恢复正常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侠,正在排险中……

网友:
必须是过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