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芯片测试方案怎样做?

楼主(2010-08-18):
我手头上有一款新的别人做的芯片,没有经过测试的,需要测试才能正式使用,但是我不清楚具体的芯片怎样测试,需要做什么工作,请问各位大兄谁清楚,能否描述一下,谢谢!

网友:
无语,如果你不知道芯片功能\参数\管脚排列等等,你怎么测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我知道啊,我想问的是关于芯片的测试是有哪些步骤要做?

网友:
看芯片资料,确定输入输出逻辑状态!根据逻辑,时序,设置输入(IO电平,供电电压电流),测量输出。

网友:
步骤如下:
1,找一家大的芯片测试厂
2,告诉他们你这个芯片有很大的量要测试
3,给一份资料和少数样片
4,每天打电话催他们快点做,说你有很大的量等着呢

结果是:过几天你的芯片就能批量测试了!然后他们催你给芯片测试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解答!

网友(2014-11-20):
你测下功能和逻辑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