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继电器控制交流电断开电弧用什麼办法可以灭掉,多谢!!

楼主(2010-08-18):
如題,請高手幫忙!

网友:
采用有灭弧室的继电器

楼主:
问题是继电器已经固定,只能在外部加电路灭弧

楼主:
知道是用电容灭弧,但是不知具体怎麼接线

网友:
交流断开的电弧倒还好处理吧。。。最难处理的是高压直流电弧。。。。不过我们都是用多级串联的方法来做的
就是说买个多组的继电器。接线的时候是多组串联的方法。明白吗

网友:
这个我也想知道

楼主:
现在用到是没有问题,问题是电弧干扰死机

网友:
加RC回路吸收一下看看

楼主:
我现在手上有金属纸介电容试了可以,不过不知道用时间长了还能不能行

楼主:
To7樓: 能不能划下具体电路,还有用的电容名称,参数,多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RC吸收回路设计基础
推荐RC吸收回路的作用,一是为了对感性器件在电流瞬变时的自感电动势进行钳位,二是抑制电路中因dV/dt对器件所引起的冲击,在感性负载中,开关器件关断的瞬间,如果此时感性负载的磁通不为零,根据愣次定律便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,对外界辞放磁场储能,为简单起见,一般都采用RC吸收回路,将这部份能量以热能的方式消耗掉。

设计RC吸收回路参数,需要先确定磁场储能的大小,这分几种情况:

1、电机、继电器等,它的励磁电感与主回路串联,磁场储能需要全部由RC回路处理,开关器件关断的瞬间,RC回路的初始电流等于关断前的工作电流;
2、工频变压器、正激变压器,它的励磁电感与主回路并联,励磁电流远小于工作电流。虽然磁场储能也需要全部由RC回路处理,但是开关器件关断的瞬间,RC回路的初始电流远小于关断前的工作电流。
3、反激变压器,磁场储能由两部份辞放,其中大部份是通过互感向二次侧提供能量,只有漏感部份要通过RC回路处理,

以上三种情况,需要测量励磁电感,互感及漏感值,再求得RC回路的初始电流值。

R的取值,以开关所能承受的瞬时反压,比初始电流值;此值过小则动态功耗过大,引值过大则达不到保护开关的作用;

C的取值,则需要满足在钳位电平下能够储存磁能的一半,且满足一定的dV/dt

网友:
翻回《电工基础》应该会有更加详尽的解释

楼主:
【11楼】 lyzeq200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才试用 0.1k 275V X2 电容 接在输出点上 看不到电弧,不知这样接有没有影响
这样可以达到效果,就是不知有没有什麼隐患

接线图 (原文件名:1.jpg)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【11楼】 lyzeq200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才试用 0.1k 275v x2 电容 接在输出点上 看不到电弧,不知这样接有没有影响
这样可以达到效果,就是不知有没有什麼隐患

接线图 (原文件名:1.jpg)

既然已经看不到了,这就是最明显的影响啊

楼主:
回復【13楼】 ldch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現在這樣用是達到效果,但是不知原理,是從別人板上抄的

网友:
数控设备电箱里面都配有叫灭弧器的东西。你找找看吧应该是标准化得产品。

网友:
我的做法会是这样:
串联一个120欧1/4w电阻及104 600v电容
并联以上在接触点两端(只适用于AC)

楼主:
回復 【15楼】 mawei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的是用在双手制控制箱上的,是用电路板上,防继电器电弧干扰

楼主:
回复 【16楼】 lam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想问下,你用的电容是什麼材料的,要是方便,留下具体型号

我的是用金属膜电容 直接用可以达到灭弧效果,还不知原因

具体看12楼  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电容跨在L开关的两端..............

楼主:
回复 【19楼】 silent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电容并在输出点上,也就是并输出器件上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。把继电器泡到机油里。隔绝空气

网友:
在继电器触头2端并接阻容和MOV ,临时推荐参数0.1UF安规加120欧姆电阻,MOV的工作电压至少大于峰值的20%,你可以测试下

网友:
应该用 压敏 电阻. 吸收掉浪涌。

这个型号合适: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7084317631

楼主:
回复 【22楼】 hzxiaobao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根据前面提到,电弧是在继电器触点断开时产生

电机、继电器等,它的励磁电感与主回路串联,磁场储能需要全部由RC回路处理,开关器件关断的瞬间,RC回路的初始电流等于关断前的工作电流; (引用 【10楼】 lyzeq2004  )

所以我在所代电器供电两点加了你用的那种安规电容

网友:
你不是想知道12楼的图有什么隐患吗?降低功率因数就是其中之一,增大吸合时的电火花也是之一.

解决的方法很简单:多加一个继电器串在电容上,平时让电容不导通就行了,只有在断开主继电器前才导通

网友:
参考一下松下继电器的使用注意事项(触点的保护电路)
http://pewc.panasonic.cn/ac/c/control/relay/power/pa/attention/index.jsp#RELNOTE_CMN

网友:
看完26楼推荐的网页,讲得很全面,很受益!

网友B:
据说有一种做法是控制继电器触点在交流信号过零点的时刻切换,比如50hz信号有100个过零点可用,

我有点想不明白的是,如果碰到感性或者容性负载,到底过零是该用电压过零还是电流过零时刻,电压过零检测好做,电流过零检测会麻烦很多。

网友(2014-09-26):
正要用到继电器,学习一下

网友:
学习一下! 继电器会不会有一天被淘汰?

网友:
很多工厂叫那个东西叫做“吸收”,直接买吧,很便宜的,拆开看过,就是电阻和电容,自己做也行,就是注意下电容耐压,三相的耐压要630v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据说有一种做法是控制继电器触点在交流信号过零点的时刻切换,比如50hz信号有100个过零点可用,

我有点想 ...

必须电流过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