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用BISS0001芯片做红外传感器的控制电路时遇到了一个问题,就是芯片的输入端14管脚

楼主(2010-08-18):
我在用BISS0001芯片做红外传感器的控制电路时遇到了一个问题,就是芯片的输入端14管脚不论接不接红外传感器,在芯片输出端2管脚测得的均为高电平(5.16V的电源电压)。理论上在不接红外传感器的时候芯片输出应该为低电平,这是怎么回事,恳请高手指点一下(电路焊接反复检查无误)。

另外,测试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的时候,在遮住感应窗口和有人体红外辐射两种情况下,测得的S极输出电压没有变化(电源电压5.16V,有无红外辐射均输出0.57V),这又是为什么?恳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一下VDD电源纹波,太大时就会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