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GTO与三菱的PLC通讯可否用GTO的RS232通过PLC的编程接口连接?

楼主(2010-08-18):
如题,第一次使用GTO,手册上好像说CPU直连就是这种方式,但是请教了一些人都说PLC端要加RS232模块才行?
到底哪种对呢?
急啊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可以的,我们这就是这样连接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可以

网友(2011-05-08):
楼主的主题:三菱的GTO与三菱的PLC通讯可否用GTO的RS232通过PLC的编程接口连接?

三菱的GTO是不是有误!也许是其他装置我理解错了?

如果是触摸屏(人机界面设备),应该是GOT。
正确的答案是,三菱的GOT通过串口线,连接到PLC端母板上的串口模块,波特率为115200(高速的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