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DSPIC,有问题不明白,望高手解答,谢谢先!

楼主(2010-08-18):
刚开始学DSPIC,用的是DSpIC33FJ12GP201,想让PORA口输亮灯程序如下:
#include "p33FJ12GP201.h"

int main (void)
{
  TRISA=0X0000;
  PORTA=0X0000;
  LATA=0X0000;
  while(1)
  {
     LATA=0xffff;
     PORTA=0XFFFF;
  }
return 0; }
但A口始终是低电平,不知哪里搞错了!

网友:
1看看有没有设置
     ADCFG?,就是和AD口设置有关的一个寄存器
   2 试试
   {
     LATA=0xffff;
delay
     PORTA=0XFFFF;
delay
}

网友:
楼上的说得对,看一下数据手册对AD1PCFG进行设置一下。也可以找没有AD转换功能的I/O口试试

楼主:
我试了,还是不行,我看了一下别的芯片的程序,如P30F6014,每个代码前有一个配置位,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呀,但这款芯片的配置位不知怎么弄?

网友:
应该就是寄存器复用或者配置位引起的

楼主:
现在感觉可以了,不过我是用的仿真,实际就不知了,原因是要把第芯片的复位引脚接高电平.
上传程序,带仿真

楼主:
仿真时可以看到灯一闪一闪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