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用可控硅控制电机的问题。

楼主(2010-08-18):
我们的电机是交流电机,功率大概40w,电机是匀速的,只需要控制正转反转就行了。刚开始用的是普通的电磁继电器,但是电机一启动或停止单片机就要跑飞,跑飞到的点是对电机输出控制命令后的延时程序内,延时程序大概10ms。一开始怀疑电源问题,换了好几个电源,换成做继电保护的电源都不行。觉得可能是继电器问题,加了rc电路也不行。我们板子上有两路白炽灯调光电路,调光效果非常好,运行也一直很稳定。后来就换成用可控硅来驱动电机,运行就一直输高电平,停止就一直输低电平,没有产生复位了。我对硬件不太熟,现在的想法是换成可控硅来控制电机。不知道运行的稳定性如何(主要是怕电机的影响),电机运行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两分钟,不知道可控硅要不要加散热片,加的话小散热片行不行?毕竟散热片要占不少空间。希望懂这方面的大大们指点下。谢谢!

网友:
对你的应用来说,用继电器还是可控硅区别不是很大。

使用继电器程序跑飞是触电火花导致的。触点应该做火花消除处理,并联小电容。

控制电路似乎没做隔离,最好是分开电源,光电隔离。

用可控硅确实可以避免继电器触点产生的火花。

可控硅得加散热器,不过按你的功率,可以用稍微小点的。这个可以计算。

而且你的应用最好是用过零触发来驱动。

网友:
首先要增强控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,程序,电路布局与抗干扰能力有很大的关系,尽力使系统的电磁兼容性优些。
    用可控硅控制马达是可行的,可以直接输出(接个电阻)控制或通过光耦控制,如果只是用来控制马达开与关不调速的话(从你一开始就用继电器控制来判断,应该是不调速),且资源足够,可以对交流电源取样,控制时通过程序对可控硅过零触发,或使用过零光耦(这时程序不必要对交流源电取样,相关电路也不需要)。直接输出方案底板必须为热板(带电),光耦控制底板可以为冷板(不带电),可控硅用双向1A的就OK,不需要散热器(假定是220VAC)。也可以不过零控制。
    控制电机正反转,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,程序要满足停掉一个转向的输出后,待电机停定后再送出另一转向的输出。
    如果抗干扰问题没有解决,企图用可控硅来避免程序跑飞是很有限的,是不可靠的,因为这样还是避免不了来自外界的干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对你的应用来说,用继电器还是可控硅区别不是很大。
使用继电器程序跑飞是触电火花导致的。触点应该做火花消除处理,并联小电容。
控制电路似乎没做隔离,最好是分开电源,光电隔离。
用可控硅确实可以避免继电器触点产生的火花。
可控硅得加散热器,不过按你的功率,可以用稍微小点的。这个可以计算。
而且你的应用最好是用过零触发来驱动。

回复 网友B:
    首先要增强控制系统的抗干扰能力,程序,电路布局与抗干扰能力有很大的关系,尽力使系统的电磁兼容性优些。
    用可控硅控制马达是可行的,可以直接输出(接个电阻)控制或通过光耦控制,如果只是用来控制马达开与关不调速的话(从你一开始就用继电器控制来判断,应该是不调速),且资源足够,可以对交流电源取样,控制时通过程序对可控硅过零触发,或使用过零光耦(这时程序不必要对交流源电取样,相关电路也不需要)。直接输出方案底板必须为热板(带电),光耦控制底板可以为冷板(不带电),可控硅用双向1a的就ok,不需要散热器(假定是220vac)。也可以不过零控制。
    控制电机正反转,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,程序要满足停掉一个转向的输出后,待电机停定后再送出另一转向的输出。
    如果抗干扰问题没有解决,企图用可控硅来避免程序跑飞是很有限的,是不可靠的,因为这样还是避免不了来自外界的干扰。
  ......

谢谢你们的建议!

隔离是做了的,一块弱点板,一块强电板。继电器和可控硅再强电板上。用可控硅控制电机,启停程序的确不会跑飞了,但是电机有过热保护,一旦电机过热保护停止运行,单片机又会跑飞,不过日常使用是不会使电机跑到过热保护那点。现在抗干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我是做软件的,只能通过看门狗来尽量避免出问题,硬件的东西不太懂,对硬件还是不放心,怕使用一段时间出问题。

网友:
“隔离是做了的,一块弱点板,一块强电板”

控制电路与可控硅的驱动是光电隔离么?

两部分电路是否存在相同的地?

网友:
建议楼主还是要尽力提高产品对干扰的的免疫力,EMC是有标准和量化指标考量的。如果免疫力较差,什么光耦、隔离、强弱电分开,都无法抗击外来的干扰,以差模强脉冲干扰最甚。

网友:
硬件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“隔离是做了的,一块弱点板,一块强电板”
控制电路与可控硅的驱动是光电隔离么?
两部分电路是否存在相同的地?

用了光电隔离。地是分开的。现在相当郁闷,老板对硬件不上心,一味要求用软件解决。用的mcu热复位后还不能保持ram区的值。现在只能把重要的变量存入flash,复位后再读出来,但是擦写flash花的时间不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    建议楼主还是要尽力提高产品对干扰的的免疫力,emc是有标准和量化指标考量的。如果免疫力较差,什么光耦、隔离、强弱电分开,都无法抗击外来的干扰,以差模强脉冲干扰最甚。

感谢您的建议。
现在想起了一个问题,把电机分开不用单片机控制,直接插电启停不会对单片机造成影响,用单片机控制时,电机造成的干扰有哪些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由于马达功率较小,无触点开关控制自然可以忽略电机的干扰了,如果过零触发,就零干扰了。不明白不要单片机控制怎么控制转向和停转的,难道仅转向和停转用手动不成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控制电机正反转,情况会相对复杂一些,程序要满足停掉一个转向的输出后,待电机停定后再送出另一转向的输出。

“待电机停定后再送出另一转向的输出”。停定后,为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选用的可控硅电流富裕量不大(此例最低可以选0.6A的,上面建议用1A的),不停定反方向启动怕一来会增加电流,二来会产生制动噪音,如果不介意二,可控硅用3A的,不停定即送也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    由于马达功率较小,无触点开关控制自然可以忽略电机的干扰了,如果过零触发,就零干扰了。不明白不要单片机控制怎么控制转向和停转的,难道仅转向和停转用手动不成?

转向控制是分开的。停转不给电就行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归根问底,就是要问是电子开关控制还是机械开关控制马达,如果电子开关控制,还是要设电控电路的吧。

网友:
一个公司的软硬件都要健全,你们缺乏硬件能力永远做不出好東西,充其量只能仿造。******软件无法克服********
很多埸合要用继电器,而且这次你不解決掉问題永远存在。
在用继电器吋接点火花的幅射干擾:   硬件和layout问題,软件程式当机无法克服(软件无用)暫存器內容被电弧改変。
硬件改善:   減少火花电弧发生的量:接点并联火花消除器(內部R串C)。
layout改善:   減少火花电弧感应到MCU的量:儘可能降低in线之上拉或下拉电阻值甚至并联电容,in线宜短宜细并且包地及鋪地,
              out线抗电弧能力较in线強,但最好比照in线作法。
# 我们作单面板,MCU有28腳IO全用其中一半当in且引线有十公分,距离继电器在3到6公分, AC240V继电器接点未接火花消除器,
  单单只靠layout包地及鋪地(线寬12~20mil,間距12~20mil)就可完全克服接点火花的幅射干擾。間距12~20mil但越小更好。
# 包地:指一條GND一條信号(较差可两條信号)再一條GND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,软件是无法解决的

网友:
程序可以解决一部分,不是完全不可以。

楼主:
感谢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,谢谢!

楼主:
继电器驱动电路换了,没再出现程序跑飞的问题。换成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才好的。
下面是原图:

各位大大们帮忙看下这个图哪里有问题?

楼主:
换成三极管驱动后,继电器吸合声音要比2003驱动的响很多。2003输入端是否正确?

网友:
在管阵各B极端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吧,这样可以降低12V的电流消耗。用管阵了,真不在乎成本。

网友:
“换成三极管驱动后,继电器吸合声音要比2003驱动的响很多”
    这个似乎没什么道理的,如果真是这样,那往往是说明响的表示继电器吸合更干脆利落,是好事不?你测一下管阵的导通管压吧,要饱和导通才对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在管阵各b极端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吧,这样可以降低12v的电流消耗。用管阵了,真不在乎成本。

用三极管+二极管好像是2003便宜很多,呵呵。做硬件那哥们是第一次做应用的板子,前面也没人带,所以很多东西还在慢慢学吧。回复【22楼】on971
    “换成三极管驱动后,继电器吸合声音要比2003驱动的响很多”
    这个似乎没什么道理的,如果真是这样,那往往是说明响的表示继电器吸合更干脆利落,是好事不?你测一下管阵的导通管压吧,要饱和导通才对的。

应该是好事吧,至少现在单片机不会跑飞。就三极管+二极管,也没有用rc电路。用2003的时候,各种方法都想了,就是解决不了。

网友:
反过来说是这样,你现在用的2003,继电器吸合声比用三极管时小,可能表明吸合不干脆,拖泥带水,不是好事,这个需要你去求证,做产品不要放过任何疑点,否则,等到用户手里才发现问题,就会变得头比地球还要大。
    用分立三极管比用2003易受干扰,是没有道理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您的建议。

网友:
查了一下,2003每个基极都串了2.7K电阻,所以21楼的建议不对,不必再加基极电阻了。倒是觉得RP2的下拉电阻(2K)小了点。

网友(2014-03-22):
怎么回事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