咱自己的PLC编程语言——P语言

楼主(2010-08-18):
先来张对照表,我们是用数码管表示26个英文字母、10个数字、常开常闭
编程原理类似梯形图

楼主:
举个例子:三相异步电动机Y-△降压起动

其中:
EE2—起动按钮常开信号;  D22—输出到总电源接触器;
EE1—停止按钮常开信号;  D23—输出到并星点降压起动接触器;
C25—电机故障常开信号;  D24—输出到并三角全压运转接触器。
H00~H03、H10~H1F为中间继电器,被封装为功能元件。

楼主:
看上去我是一个仪表。其实我是也是一个PLC

楼主:
进编程界面要输密码,密码是啥呢?

楼主:
数码管界面是矩阵扫描做的,拍照效果不大好,会有部分显示不出来

网友:
没有液晶吗?
这不就是功能块编程吗

楼主:
编程是在SV显示器上进行的,也就是绿色的8位数码管。上面红色4位数码管显示当前行号。手动、自动翻行,上下键翻字

楼主:
液晶的我爸说容易坏,不如这个结实

楼主:
背面,左边两根是220VAC电源,右边4根是现场总线

楼主:
接上输入、输出模块。右边的是开关量,左边每个模块有4路模拟量(2入2出)

楼主:
程序输好,接上线就OK了,在线调试

楼主:
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QQ:422628912
共同探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功能块编程我没学过,请大哥指教指教。关于工控和PLC我就跟老爸学了点皮毛,我们的重点是应用。会用就行了

网友:
没有见过这样的!

网友:
太累了,起码弄个1602的lcd吧。或者加个手持编程器也好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太累了,起码弄个1602的lcd吧。或者加个手持编程器也好。

兄台你有兴趣一起搞么?

楼主:
网上看了下,西门子的LOGO与我们的产品功能类似,但我们绝不是抄袭,源程序在00年就开发出来了,是32位数码管的。这个版本是05年开发的小型系统

网友:
图上的表是你搞的?看起来不错

网友:
【17楼】 hehe1221 王

我要做标准控制器,你这个p语言,学的人恐怕不多。

要么做三菱fx系列的仿造品,这个我做的差不多了。

要么做西门子logo的仿制品,这个在准备做。

不管做什么,要用到现场才是硬道理。前期先自己使用再说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【17楼】 hehe1221 王
我要做标准控制器,你这个p语言,学的人恐怕不多。
要么做三菱fx系列的仿造品,这个我做的差不多了。
要么做西门子logo的仿制品,这个在准备做。
不管做什么,要用到现场才是硬道理。前期先自己使用再说。

现场有在用的,远的到河北、黑龙江都有,我就是贴上来看看大家的反映如何,好顺顺思路。
我们这个比较容易上手,我在人家厂里可以半天就把一帮电工教会怎么编程。

网友:
研究一下西门子logo啊,编程肯定比你的还要简便。lcd控制器,做好了也是很稳定的。

关键是大公司定标准,没办法,跟上再说。

网友:
无所谓了,你就保持现在吧,你这个产品定位在logo的级别,不做复杂应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