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M智慧模组拆解,那个透明的胶怎么洗掉呢?

楼主(2010-08-18):
MIG50Q7CSB1X模组

不知道里面的胶是什么东西,怎么拆出来呀!想把他拍来研究一下。

网友:
用小一字螺丝刀慢慢抠出来即可

网友:
东芝给三菱代工的?PCB上写着东芝

网友:
mark,期待看到真相

楼主:
【2楼】 54anson 小a
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应该是这样,这个应该对设计IGBT保护电路有帮助。
我明天用小螺丝刀,酒精,洗板水分别试试。这东西太粘稠了,有点恶心。

网友:
偶前年烧了一个300A/1200V的拆开看过,但这胶很难处理后面就扔在那了

网友:
想知道IPM中的IC什么型号?

楼主:
【6楼】 LEER
-----------------
想看看,学习一下。烧都烧了,利用一下。

网友:
建议用清洗化油器的喷剂来清洗。我一直用这个来清洗电路板的。

楼主:
那个软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,我想它应该有绝缘性能好,导热性能好,防水的优点。

网友:
应该是硅胶的
只有用小螺丝刀慢慢抠了

网友:
见过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上也有类似的胶,貌似应该属于一种蜡,用塑料片或者小刀刮之就可以了

楼主:
不是蜡,这个是粘稠装的,很软。

网友:
也拆过,到这里没办法,放弃了:(

网友:
2楼:东芝大功率的IPM生产线和三菱合作了,东芝不再在市场有大功率IPM模块销售,但有小功率的,如3A@600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