悼念舟曲 写的DHT11驱动 程序有详细注释CVAVR

楼主(2010-08-18):
当调出正常功能后,想听收音机所有的台内容都一样。
也取消听音乐的念头。
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。
送给有需要的人。
不知别人发过没有。
顺便说一下,CVAVR的定时非常好用,很准。

楼主:
#include <delay.h>

void readh(void);
unsigned char stardht11(void);

unsigned char humidity, temperature, check_sum ;

#define dhtport PORTC.3
#define dhtddr DDRC.3

unsigned char stardht11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flag;
   dhtddr = 1;
   dhtport = 0;
   delay_ms(18);  //触发开始
   dhtport = 1;   //释放总线
   delay_us(10);  //wait 20-40uS 此时不宜长,也可以上拉电阻上拉。
   dhtport = 1;
   dhtddr = 0;    //改为输入
   delay_us(5);   //这个延时手册没有,但要加,否则检低电平有时检不到
   if(!PINC.3)
   {
      while((!PINC.3) && flag ++) //等待低电平80uS
         ;

      while((PINC.3) && flag ++)  //等待高电平80uS
         ;

      return(1);
   }
   else
   {
      return(0);
   }
}

void readh(void)
{
   unsigned char tem[5];     //读到的五个数
   unsigned char i, j, temp;
   if(stardht11())
   {
      for(i = 0; i < 5; i ++)
      {
         tem = 0;
         for(j = 0; j < 8; j 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tem *= 2;    //不可用tem << 1 否则不移位
            temp = 2;       //
            delay_us(20);   //先延20uS 再检查30uS
            while((!PINC.3) && temp ++)//避免死等
               if(temp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delay_us(32);   //高电平长于26-28uS为1否为0
            temp = 2;
            if(PINC.3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while(PINC.3 && temp ++) //当为1时等到低电平再进入下次循环。
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tem |= 0x0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delay_us(5);
         }
      }
   }
   humidity = tem[0];
   temperature = tem[2];
   check_sum = tem[4]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
CodeWizardAVR V1.24.8d Professional
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
?Copyright 1998-2006 Pavel Haiduc, HP InfoTech s.r.l.
http://www.hpinfotech.com

Project :
Version :
Date    : 2010-8-13
Author  : fwluck
Company : guochao
Comments:

Chip type           : ATmega16L
Program type        : Application
Clock frequency     : 7.372800 MHz
Memory model        : Small
External SRAM size  : 0
Data Stack size     : 256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<mega16.h>
#include <delay.h>
#include <dht11.h>
//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
#asm
   .equ __lcd_port=0x15 ;PORTC
#endasm
#include <lcd.h>

flash char *chartabe = "0123456789ABCDEF";

#define coder PIND.7
#define codel PIND.6
#define codek PIND.5

void main(void)
{

   PORTA=0xff;
   DDRA=0xff;

   PORTB=0x00;
   DDRB=0x00;

   PORTC=0x00;
   DDRC=0x00;

   PORTD=0xe0;
   DDRD=0x00;

   TCCR0=0x00;
   TCNT0=0x00;
   OCR0=0x00;

   TCCR1A=0x00;
   TCCR1B=0x00;
   TCNT1H=0x00;
   TCNT1L=0x00;
   ICR1H=0x00;
   ICR1L=0x00;
   OCR1AH=0x00;
   OCR1AL=0x00;
   OCR1BH=0x00;
   OCR1BL=0x00;

   ASSR=0x00;
   TCCR2=0x00;
   TCNT2=0x00;
   OCR2=0x00;

   MCUCR=0x00;
   MCUCSR=0x00;

   TIMSK=0x00;

   ACSR=0x80;
   SFIOR=0x00;

   lcd_init(16);
   lcd_gotoxy(0,1);
   while (1)
   {
      readh();
      lcd_clear();
      lcd_gotoxy(0,0);
      lcd_putsf("HUM:");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humidity / 10]);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humidity % 10]);

      lcd_putsf("    ");
      lcd_putsf("TEM:");
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temperature / 10]);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temperature % 10]);

      lcd_putsf("SUM:");
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check_sum / 10]);
      lcd_putchar(chartabe[check_sum % 10]);
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}
}

网友:
不错,温湿度检测。 CVAVR的确很好用。

网友(2010-11-21):
本人需要认真学习研究,手头已有两只DHT11了

网友(2012-04-28):
这能用吗,MARK的人细心的看了程序没有啊。
前面的tem[5],后面用tem=0;这妮玛什么情况

网友(2012-06-03):
我看过了。应该是数组元素tem[i
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