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1100应用问题

楼主(2010-08-18):
cc1100 设置收发数据完成后的下一状态为保持在接收状态,是否会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(没有其他的命令)?

网友(2010-10-09):
您可以读它的状态积存器!

网友:
是的,一直都在接收状态的,如果不人为去改变状态的话。

网友:
这个要设置配置寄存器MCSM1。

网友:
最好是每收到一包数据后先转换成空闲,再转回接收。CC100需要校准频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最好是每收到一包数据后先转换成空闲,再转回接收。cc100需要校准频率

    不必如此。
    只要在开始的时候校准一次即可。

    至于跳频,也可在开始的时候,对这几个频率事先进行校准,当需要跳频的时候,把这几个值再写回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吴老师你好:我想请教一下,我把数据率降到2400BPS的时候为什么只能收到一包数据中的第一字节,后面全错,如果我在接受的时候做个延时(比较长的延时),就能接收正确,但是,清不掉接收缓冲区,(即:本来应该接收第二包数据,但是接到的是第一包数据,当接收第三包数据的时候,接收的是第二包数据)。当数据率为100K时正常,但通信距离不够!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,非常感谢!(用的是买别人的CC1100模块)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就你的描述,可能的问题有:
    1> 你没有计算好一帧数据所用的时间。
    2> 没有排除干扰包。
    3> 你不懂通信。

    正常的通信有:校验、重发等机制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