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22xx扩展32BIT存储器遇到点问题求助

楼主(2010-08-18):
主芯片用的是LPC2214 ,外扩SST39VF1601*2 32BIT总线, ISSI61LV25616*2 32BIT总线
原理图如下:
PCB如下:
LPC2214 PCB图ourdev_575930.pdf(文件大小:273K) (原文件名:LPC2214-Multi.pdf)

用周工的LPC2200工程模板,在外部ERAM调试失败,程序不能运行,选择的是BANK0
在内部FLASH调试成功,编写了一个程序写外部ERAM并且读回校验都是正确值,用的是32位数据,有效地址线都设置为"1"这样排除了D31-D0,A19-A2的焊接都没问题,,

用JLINK下载到外部FLASH依然失败,通过修改JLIKN里面的LPC2210工程,外部FLASH选择SST39VF1601 2片,启动初始化总线也修改,

可以正确读取FLASH ID
Connecting ...
- Connecting via USB to J-Link device 0
- J-Link firmware: V1.20 (J-Link ARM V8 compiled Dec  1 2009 11:42:48)
- JTAG speed: 5 kHz (Fixed)
- Initializing CPU core (Init sequence) ...
    -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
- Using adaptive clocking instead of fixed JTAG speed
- J-Link found 1 JTAG device. Core ID: 0x4F1F0F0F (ARM7)
- Flash ID (Chip 0) = 0xBF234B (Verified)
- Flash ID (Chip 1) = 0xBF234B (Verified)
- Connected successfully
可以擦除芯片,可以读出,全是FF,但是不能编程进去,

用BANK3 16位总线驱动ILI9325的TFT一切正常,用的是内部FLASH,

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里,是外部FLASH的接线问题么?

楼主:
周工模板里 的启动代码 关于总线的初始化都坐了修改,改成32BIT模式,其他不变
DEBUG IN EXRAM失败,此时 外部RAM跳线在BANK0 ,

楼主:
没人知道么?搞了几天也没搞好,准备再重新焊一张,把芯片全换了,看看

楼主:
在ADS命令行里加了初始化后,可以在外部RAM进行调试了,算是解决了一大问题

楼主:
自己摸索,问题都得到了解决,外部RAM调试需要通过编译器先加上初始化命令,
外部FLASH下不了是由于虚焊,重新拖一遍就可以,折腾了好久,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