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请进:虚拟机下Linux启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8):
虚拟机下Linux启动问题:我是在虚拟机中装的red hat 9.0
现在RedHat图形界面启动不起来了,启动并自检后总是在将要输入用户名时(以前是“蓝屏”背景下的要输入用户名,现在是“黑屏”下的要输入用户名),
停大概半秒钟,出现一个很模糊的线条图面(图面不大,很不清晰,也不知道是什么图),图面很快的消失,然后完全进入黑屏状态,再过大概2秒钟又进入将要输入用户名时的状态(以前是“蓝屏”背景下的要输入用户名,现在是“黑屏”下的要输入用户名),再停半秒钟,出现那个模糊的图界面,很快消失后,在进入完全的“黑屏”状态,现象就这样循环出现。补充:此现象已经出现了两次了,前两次是重新安装Linux系统解决的,不能总是重新装Linux系统,出现一次装一次,太麻烦了,想找到解决次现象的办法。
  请教高手们是哪里的问题,怎么解决,怎么才能进入图形界面?

一下是自检后启动时的现象:

将要输入用户名时的状态 (原文件名:未命名1.JPG)

停大概半秒钟出现一个很模糊的线条图面 (原文件名:未命名3.JPG)

图面很快的消失 (原文件名:未命名2.JPG)

完全进入黑屏状态 (原文件名:未命名.JPG)

黑屏状态持续大概2秒钟又进入将要输入用户名时的状态 (原文件名:未命名1.JPG)

停大概半秒钟出现一个很模糊的线条图面 (原文件名:未命名3.JPG)

图面很快的消失(大概半秒的时间消失) (原文件名:未命名2.JPG)

完全进入黑屏状态 (原文件名:未命名.JPG)

楼主:
可以进入(只能进入)字符界面,且运行一些Qt图形例子时,出现不了相应的图形窗口了,提示没有Xserver

只能进入字符界面 (原文件名:未命名9.JPG)

只能进入字符界面 (原文件名:11.JPG)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没配置好,尝试安装vmware tools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应该配置好了,是已经用了近三个月出现了上述情况的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两次,记得是直接断电导致的......
当时网上查了很多还没办法,结果只能重装下

楼主:
我的第一次直接断电导致的......
第二次不是,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
不重装怎么解决?

网友:
不知道,等待.......

楼主:
/etc/X11/XF86Config每台机子的这个XF86Config都一样吗?
发现我的XF86Config找不到了,从别人的机子拷了一份放到我的出问题的机子/etc/X11/XF86Config中,重启还是不行

楼主:
/etc/X11/XF86Config每台机子的这个XF86Config都不一样吗?
运行Startx后,图形界面还是启动不了,
并出现一下提示信息:
运行Startx后的提示信息 (原文件名:未命名10.JPG)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两次了,第一次不知道怎么折腾给弄好了,第二次怎么也弄不好了,直接重装了,后来我就使用了VM的快照备份了下,以防再出现问题时可以还原

楼主:
希望知道高手,指点一下

楼主:
希望知道的高手,指点一下

网友:
我也是这样的问题,哈哈。现在不进图形界面了,直接文本 操作。

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版本的linux系统对硬件的驱动支持不好,换个版本试试?

网友:
应该是版本问题,我在虚拟机上装过很多Linux了,包括红旗的,Fedora的,Ubuntu的!基本上一开始出现闪屏现象那是正常的!别说虚拟机了,你就是在机子上安装,有的也会出现1如果你设定的是进入Xwindow的话(默认的就是),那你的应该就是某个图形登入界面出问题:很显然开始时黑屏是要加载启动图形登入界面的,但是没成功,所以又转而跳到字符界面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的解决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没有,我懒的重装了,现在一直控制台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