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VHDL语法方面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8):
问个语法方面的问题啊!现在我有个数据q1是整型的(0——600),要计算下面几个量:seg1<=q/1100;seg2<=(q1 mod 100)/10;
seg3<=q1 mod 10;
seg1,seg2,seg3都是整型。
但是现在编译报错:在VHDL语法中用“/”需要是除数是底数为2的幂。代码如下:

library IEEE;
use IEEE.STD_LOGIC_1164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ARITH.ALL;
use IEEE.STD_LOGIC_UNSIGNED.ALL;

----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
----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.
--library UNISIM;
--use UNISIM.VComponents.all;

entity disp is
        Port ( sysclk : in  STD_LOGIC;-------50M板级时钟
               seg0 : out  STD_LOGIC_VECTOR (6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scan0 : out  STD_LOGIC_VECTOR (3 downto 0);
                  dp0 : out        STD_LOGIC);
end disp;
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isp is
   signal q:std_logic_vector(7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q1,seg1,seg2,seg3:integer range 0 to 600;
        signal cnt3:integer range 0 to 3;
        signal data:integer range 0 to 15;
        signal cnt:std_logic_vector(24 downto 0);
        signal clk:std_logic;

begin
process(sysclk)-----500赫兹分频
begin
if sysclk'event and sysclk='1' then
   if cnt=49999 then clk<=not clk;cnt<=(others=>'0');
   else cnt<=cnt+1;
   end if;
end if;
end process;

process(q)
begin
        q1<=conv_integer(q);
        seg1<=(q1/100);
        seg2<=((q1 mod 100)/10);
        seg3<=(q1 mod 10);
end process;

process(clk)--------------用于扫描地址的计数器
begin
if (clk'event and clk='1') then
        cnt3<=cnt3+1;
end if;
end process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数码管地址扫描
process(cnt3)
begin
case cnt3 is
        when 0 =>scan0<="0001";data<=seg1;dp0<='0';
        when 1 =>scan0<="0010";data<=seg2;dp0<='0';
        when 2 =>scan0<="0100";data<=seg3;dp0<='1';
        when others=>null;
end case;
end process;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七段译码

process(data)
begin
case data is  ---.gfedcba
   when 0=>seg0<="0111111";
        when 1=>seg0<="0000110";
        when 2=>seg0<="1011011";
        when 3=>seg0<="1001111";
        when 4=>seg0<="1100110";
        when 5=>seg0<="1101101";
        when 6=>seg0<="1111101";
        when 7=>seg0<="0000111";
        when 8=>seg0<="1111111";
        when 9=>seg0<="1101111";
        when others=>null;
        end case;
end process;

end Behavioral;

请问怎么处理呀?代码中一般用到除法时是怎么解决的?我现在就想到用除法器的IP核这个方法,请问还有更好的方法吗?最好在这个现在代码基础上改

网友:
BIN转BCD的VHDL参考我的贴

网友:
以前别人教我的

回复 楼主:

使用俗称的移位加3法则,规则是:
1、将该二进制数左移一位;
2、对于25位的二进制数,最大8位十进制数,从千万位开始,分别是千万,百万,十万,万,千,百,十,个位,所以如果转换为BCD码,共需要32位二进制序列缓冲,每4位为一组,按上述顺序排列;
3、如果移位后,该组的数据如果大于等于5,则对该组数据加3处理;
4、左移一位;
5、回第三步循环,直到所有数据移位完毕
看下表的一个8位二进制转BCD,引申一下即可,原理是一样的
Operation | Hundreds|   Tens  |  Units  |     Binary        |
HEX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F F         |
Start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1 1 1 1 1 1 1 1 |
Shift1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1 1 1 1 1 1 1 1   |
Shift2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1 | 1 1 1 1 1 1 1     |
Shift3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1 1 1 | 1 1 1 1 1         |
Add3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1 0 1 0 | 1 1 1 1 1         |
Shift4    |         |       1 | 0 1 0 1 | 1 1 1 1           |
Add3      |         |       1 | 1 0 0 0 | 1 1 1 1           |
Shift5    |         |     1 1 | 0 0 0 1 | 1 1 1             |
Shift6    |         |   1 1 0 | 0 0 1 1 | 1 1               |
Add3      |         | 1 0 0 1 | 0 0 1 1 | 1 1               |
Shift7    |       1 | 0 0 1 0 | 0 1 1 1 | 1                 |
Add3      |       1 | 0 0 1 0 | 1 0 1 0 | 1                 |
Shift8    |     1 0 | 0 1 0 1 | 0 1 0 1 |                   |
BCD       |  2      |     5   |    5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
注:表格对不齐的话复制到文本文档里即可,我处理了几遍在坛子里就是搞不定!

这方法我做了一半,后来在书上找了一个 BCD加法器,用数码管显示直接用BCD加法器,用别的都要大量资源。  你找找加别人写的频率计,应该有类似的

楼主:
谢谢啊!参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