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8f4620编译错误,请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(2010-08-18):
我用MCC18编译的
出现下面的提示
好像是大数组超范围了
请大家给个解决方法啊
Error - section '.idata_double.o' can not fit the section. Section '.idata_double.o' length=0x0000029f

楼主:
很急
在线等~~~

楼主:
请大家帮帮忙啊
给点建议

楼主:
小弟我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改LKR文件。

网友:
http://picpic.cn:8080/bbs/viewthread.php?tid=520&extra=page%3D1。
如果看了学不来,那就把数组拆称2个小于256字节的全局数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