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R设计的探讨

楼主(2010-08-18):
既然是技术探讨,欢迎拍砖。

1、设计lcr思路源自 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23454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1。该贴提供了2个lcr设计图纸,分别是俄国

人和德国人版。

   a、2个版本设计思路基本一致:自动平衡电桥和同步检测技术。

   b、德国使用模拟ADC,很强悍。(可惜,至今没看懂);俄国人使用icl7135,很简洁。

2、我的设计思路:

   a、使用codec芯片wm8731,包含24bit ADC 和 DAC。

   b、使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204。显然这个204没有成本优势,但省掉校准部分。(本人没有lcr设计经验且没有相应校准配套仪器)

3、原理图。

网友:
1.不要用HP OUT,用LINE OUT,而且你后面还有一级运放
2.你的自动平衡电桥在哪里?
3.没必要用PGA204吧,用运放和4052做成3档固定增益放大,U和I两路同时进CODEC采样就行了
4.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可变增益放大也可以了,24-bit ADC的分辨率足够高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1.不要用hp out,用line out,而且你后面还有一级运放
2.你的自动平衡电桥在哪里?
3.没必要用pga204吧,用运放和4052做成3档固定增益放大,u和i两路同时进codec采样就行了
4.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可变增益放大也可以了,24-bit adc的分辨率足够高了

1、好,我再看看数据手册。

2、使用的是I-U方式。至于平衡电桥正是我迷惑之处:实在看不出电桥有什么优势?仅仅为了取得电流信号,难道测量一个电阻不是更

方便么?不过,自动平衡电桥据说是HP工程师提出的,而且ad5933设计思路也是。希望指点一二?(呵呵,纠结之中)

3、俄国人做的那个东东需要7次校准,为了省去这个麻烦,还是倾向于使用204。如果频率准的话,我想无需校准就可直接使用。

4、也许。不过最好使用仪表放大器。(pcb再垃圾也会比3个运放搭的效果好,呵呵,我是菜鸟)还有,没用过wm8731,到底这个片子能

达到多少位心里没底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gzhuli 咕唧霖兄多多赐教,总比以后感受"挫败"好。(呵呵,这种挫折感真是不好受。想这个东东接近hp4263B水平)

网友:
没看WM8731的Datasheet,先mark一下。

网友(2010-10-23):
你的设计有点类似德国人版的 lcr tweezers
使用PGA amp 和 24bit ADC

德国人版的 tweezers rlc
2个 pga amp,24bit ADC ,mpu emmbeded 12 bit dac
自动平衡电桥
http://www.cqham.ru/forum/forumdisplay.php?f=27

图1 (原文件名:1.JPG)

图2 (原文件名:2.jpg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呵呵,谢谢对这个帖子关注。

实际上,板子已经画完,外壳已经选定。哦,打算做手持式仪器,使用3.2寸的lcd。

但是,感觉做出来的这个东东,商业利润空间不够,因此,一直在犹豫中。

----------

至于做成镊子的,找到一个更好的芯片,苦于外壳和液晶屏找不到。但是,觉的这个镊子,商业空间足够。如果你有什么想法,我

们可以交流,甚至合作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“你的设计有点类似德国人版的 lcr tweezers ”

呵呵,有一点是不一样的,我使用的是24bit的adc/dac是集成的。

当然,基本测量手段跑不出大圈。

网友:
更正!!  应该是俄国人版lcr tweezers ,不是德国人版

我是电子diy者 没有计划商业

楼主:
其实,很期望看到你做的那个东东进一步的结果。

楼主:
达到的指标,

1、电阻范围:0.0001 ohm -- 100M ohm

2、电感范围:100nH -- 10kH

3、电容范围:0.5pF -- 10mF

4、基本精度:0.25%

5、测试频率:1kHz

6、偏置电压:可编程

7、测试方式:2线或者4线

网友(2010-11-24):
请问 LCR Meter 是如何测出负载的相位偏?
例如若量测一个电容时,如何得知电压和电流的相差为90度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请问 lcr meter 是如何测出负载的相位偏?
例如若量测一个电容时,如何得知电压和电流的相差为90度,谢谢。

是俄版还是德版?还是其他?

如果能给出具体的电路,讨论会更有针对性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对了,我手头有俄版电路的英文说明文档,也许对你有帮助。

楼主:
手头有俄版的图纸,以此来做说明。

1、为了得到dut的阻抗参数,必须测量4次,即电压2次和电流2次。

2、在为0度时,即图纸da9在0_clk时,得到信号的实部;在为90度时,即即图纸da9在90_clk时,得到信号的虚部。

3、虚部和实部之比的反正切,即为相角。

4、关于电感和电容的判断,由这个相角的正负来区分。

以上是我对俄版电路的理解,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探讨。

网友:
fickle 你好:

感谢您的说明,请问一下哪里有俄版图纸的文档可以下载?好让我可以和那份俄版电路的英文说明档对照研究。

请问俄版电路可以测量相位偏吗?还有请问 0_clk 和 90_clk 这两个是什麽样的信号?

最後请问 RLC-2 说明书里的方块图都写俄文,看不懂什麽意思怎麽办呢?

网友:
回复【17樓】fickle
回覆【15樓】psir
請問 lcr meter 是如何測出負載的相位偏?
例如若量測一個電容時,如何得知電壓和電流的相差為90度,謝謝。
是俄版還是德版?還是其他?
如果能給出具體的電路,討論會更有針對性。
这是我目前所知的自动平衡电挢的结构图,我所不清楚的是其中一张有画到相位测量,
但我不知道那要怎麽做?可以和您讨论看看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fickle 你好:
感谢您的说明,请问一下哪里有俄版图纸的文档可以下载?好让我可以和那份俄版电路的英文说明档对照研究。
请问俄版电路可以测量相位偏吗?还有请问 0_clk 和 90_clk 这两个是什麽样的信号?
最後请问 rlc-2 说明书里的方块图都写俄文,看不懂什麽意思怎麽办呢?

恩,看到图纸就会明白,把手头资料上传。

德版图纸(德文)ourdev_600569EKN8K2.pdf(文件大小:1.28M) (原文件名:RLC_9000.pdf)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恩,也许M3的lcr文档,会解释你的疑问。呵呵,手边资料很多,有很多不明白的,当然希望和你讨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ad8231 + ad7793 +mux 设计有点意思,领悟中。

网友:
fickle 你好:

我研究了俄版 RLC-2 的那張圖紙,發現有 3 個地方我有疑問,請問您一下好嗎?
(1)請看  這張圖,這個電路是否是屬於 4 線式的結構?中間的儀表放大器是否是用來放大 Zx 兩端的電壓用?

(2)請看 RLC-2_phase  這張圖,這個電路是什麼作用?最左邊的 SinClk 引腳是接到 CPU 16F877,應該是輸入一個方波,它的頻率是多少?在經過這 3 個 IC 之後,最右邊的 0_Clk 及 90_Clk 是輸出什麼樣的信號呢?

(3)最後是  這張圖,我搞不清楚左邊那 3 個類比開關在做切換的時候到底是輸出什麼信號給 ICL7135,而 ICL7135 又是怎麼將 A/D 轉換值傳送給 CPU?

以上盲點,盼請釋疑,还有是否方便给我您的邮箱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1、对,da3的3个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,测量dut电压;测量方式属于4线测量,所谓开尔文方式,不过阻抗大于1k的话可以采用2线。

2a、请见18楼的说明文档的第9页,HC390 and HC164 --> meander 1kHz 0_Clk and 90_Clk; phase shift of 90º

   猜测meander应该是render。(这个说明文档原文是俄文,网络有人翻译成英文)

2b、至于频率为多少?同样见第9页,To detect the meandering 250kHzs "AdcClk" and meander, "SinClk" - 100kHzs (in

sinus = 1kHz),提供一个线索。俄版的这个东东提供100Hz,1kHz和10kHz测量频率,从上文中说,1kHz时SinClk是100kHz。

2c、至于0_Clk 及 90_Clk应该输出也是方波。

3、应该在输出正弦波的同时给da9(74hc4053)。关于“ICL7135 又是怎麼將 A/D 轉換值傳送給 CPU”问题,理解的核心是俄版测量原

理,即同步检测(synchronous detect,google这个洋文单词会找到很多解释内容)。通过0_Clk 及 90_Clk的切换,把测量信号进行整

流,然后积分转换成直流电压,得到相应的adc值。

楼主:
另外,俄版电路来源于,http://www.pro-radio.ru/measure/6873/。

呵呵,不懂俄文,翻译成中文,又不知所谓;不过翻译成英文勉强看看大概意思。

俄版电路成品 (原文件名:rlc2.jpg)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我以前没有看到这个,需要支持。

网友:
回复【29樓】fickle
fickle兄:

请问一下,

(1)这个俄版电路到底有没有量测并显示相位角的功能?从它的成品照片看来没有看到相位角的字眼。

(2)请问 Impedance 的内部计算公式为何?我只知道自动平衡电挢的 Impedance 计算方式是我在 21 楼发的下面那张图的公式,
不知道俄版电路的计算方式是否也是这样?

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1、Q和D应该包含相位信息。

2、猜测电流和电压都是分别测量2次,分别得到实部和虚部。有了实部和虚部后,按照21楼下面公式计算。(注意一点,公式中参数是

矢量概念)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以下文档有详细论述,好像和21楼那个有点不一样,猜测可能有用。

网友:
回复【19樓】fickle
手頭有俄版的圖紙,以此來做說明。
1、為了得到dut的阻抗參數,必須測量4次,即電壓2次和電流2次。
2、在為0度時,即圖紙da9在0_clk時,得到信號的實部;在為90度時,即即圖紙da9在90_clk時,得到信號的虛部。
3、虛部和實部之比的反正切,即為相角。
4、關於電感和電容的判斷,由這個相角的正負來區分。
以上是我對俄版電路的理解,有什麼想法我們可以探討。
fickle 你好:

我今天看了俄版 RLC-2 的说明书,坦白说很多地方还是有看没有懂,不过我大致了解它的意思和你上面讲的一样。

请问:
(1)说明书上说透过 DA7.3 类比开关的切换,往上是测量电压,往下是测量电流,而 DA9.3 类比开关则用来选择 0_Clk(实部) 以及 90_Clk(虚部),这样下来总共会得到 4 个测量数据,那请问如何根据这 4 个数据计算出 Impedance?

(2)再来是这句「虛部和實部之比的反正切,即為相角。」,请问电压和电流各有虛部和實部,要用哪一组来做正反切呢?

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1、其实就是矢量运算。假设Ux、Uy和Ix、Iy分别是4个测量值,那么impedance = (Ux + iUy)/(Ix + iIy),其中,i表示虚部符

号。那么阻抗实部,(UxIx+UyIy) / (IxIx+IyIy),虚部同理。呵呵,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。

2、应为 阻抗 的虛部和實部之比的反正切,即為相角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1、其实就是矢量运算。假设ux、uy和ix、iy分别是4个测量值,那么impedance = (ux + iuy)/(ix + iiy),其中,i表示虚部符
号。那么阻抗实部,(uxix+uyiy) / (ixix+iyiy),虚部同理。呵呵,我是不是多此一举了。
2、应为 阻抗 的虚部和实部之比的反正切,即为相角。
fickle 大大您好:

很抱歉我对实部和虚部不是很了解,请问当量到电压和电流的实部和虚部共 4 个 A/D 值之后,在单片机里面是如何计算的?有那颗 16F876 的源代码可以看吗?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fickle 大大? 不必如此,这些都是网络上东东,谁都可以得到。

俄版lcr2 的设计资料,来源 http://www.pro-radio.ru/measure/6873/:

1、\doc  包括英文说明文档。大概用的自动翻译软件,勉强可看。

2、\hard 包括原理图和pcb图,分别使用文件夹下2个软件查看。

3、\soft 包括源代码和目标代码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很抱歉我对实部和虚部不是很了解

这就要先复习一下高中数学了,否则原理公式都看不明白还怎么做。

网友:
请问这是否就是所谓的「自由轴法」量测原理,我在站上找到这份文件。

里面的第10页看到这个图,让我联想到您说的测量电压2次和电流2次,分别得到实部和虚部共4个电压,

请问这 4 个电压分别对应到图中的 a,b,c,d 哪 4 个电压?
最后请问要计算 Z 和 相角的话要代哪一个公式?

谢谢。

楼主:
34楼文档有详细说明。

如果x轴表示实部的话,a和c是实部,另外2个是虚部。阻抗就是2个矢量的除法结果,相角就是阻抗的角度。

注意一点,dut的不同,2个矢量超前和滞后是不一样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下载完你给的资料,呵呵,里边解析很详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你在大学里?呵呵,其实一直有个原理性东东没明白。

为什么要用自动平衡电桥?这种方法有什么优点,和直接的I/V方法比较?

看到所有的设计都是采用自动平衡电桥,而我自己的设计就是采用I/V(觉得简单明了,无非多2个0.1%电阻而已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34楼文档有详细说明。
如果x轴表示实部的话,a和c是实部,另外2个是虚部。阻抗就是2个矢量的除法结果,相角就是阻抗的角度。
注意一点,dut的不同,2个矢量超前和滞后是不一样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下载完你给的资料,呵呵,里边解析很详细。

fickle 您好:
可否用一个实例来计算示范一下,例如现在测得 a,b,c,d 4个电压了,
如何用 2 个矢量的除法求出阻抗,相角又应该是那个电压除那个电压的反正切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呵呵,又见gzhuli大侠,有个问题请教。

左看右看俄版设计,感觉俄国人故意降低了技术指标。

前不久看到一款法国人的设计mw1008(见http://www.mwinstruments.com/MW1008/MW1008_f.html,基本精度达0.2%)从他给出材料表

和pcb板子分析,和俄版设计接近。由此,更加印证以前的猜测。

不知大侠有何看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1、假设阻抗im 实部和虚部分别为imx和imy。

2、假设电压和电流的实部和虚部分别为ux、ix与uy、iy,那么ux = a,ix=c以及uy=b,iy=d。

3、im = (ux + i×uy)/(ix + i×iy)--》欧姆定律

4、imx = (ux×ix + uy×iy)/(ix×ix + iy × iy);imy = (-ux×iy + uy×ix)/(ix×ix + iy × iy)

5、阻抗im相角,theta = arctan(imy/imx)

呵呵,看着还不如文档呢,好乱。TAKE IT EASY,到了具体写代码时不会错。

其实,我以为lcr成功关键在于pcb板子设计,一般代码没问题。

网友:
fickle兄:

请问如果正弦波信号源改用这种直接数字频率合成信号源(DDS),例如 AD5932 或 AD9833,
那下面的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更改?因为它的输入端是方波,而 DDS 输出的是正弦波,
是否要将正弦波再整型成方波送进去?谢谢。
引用图片【28樓】PSIR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1、记得ad9834有1个直接输出方波的pin,这个pin也许可以利用一下。(很奇怪,下载ad9833文档,不能看。)

2、不过,类似dds芯片输出的正弦波的失真度也不太好,同样需要滤波器。因此,效果未必好于俄版设计使用8阶开关滤波器max293。

3、同样,22楼文档4,使用dac产生正弦波,道理和dds一样的。

4、呵呵,综合以上考虑,我最终使用codec芯片wm8731产生正弦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1、记得ad9834有1个直接输出方波的pin,这个pin也许可以利用一下。(很奇怪,下载ad9833文檔,不能看。)
我从 ADI 的网站上下载了 AD9833 的文档,另外附上我现在在使用的 AD5932 文档给您参考看看,大家互相交流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ad5932 好买么?比较冷门片子。ad5933可以直接应用lcr设计,很奇怪ad9833文档还是打不开。

看来你比较倾向于使用dds,不过为了提高测量精度,最好加入锁相环功能。偷偷以为俄版最大问题同步也许有问题,加入锁相环可能改

进。不过线路复杂多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AD5932 还算有人在用,它只不过就是 AD5933 里面的那个 DDS 部分而已,
AD5932 本身就有锁相环的功能可以维持频率稳定度。

请问一下自由轴法的矢量计算应该参考哪一份文件?
文件看太多眼睛都花了,自由轴是安捷伦提出来的理论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“AD5932 本身就有锁相环的功能可以维持频率稳定度。”不是这个意思,我说的锁相环指的是同步检测那个切换信号。

自由轴法,是我很排斥一个概念,呵呵,看不出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,大概只有误导意义。关于阻抗算法,34楼的那个文档有。

“文件看太多眼睛都花了”,呵呵,注意到论坛很多帖子你都去过。我倒是愿意听听你的想法,打算做出什么样的lcr?频率多少?测量

精度多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ad9833没有输出方波哪个角,ad9834有。

网友:
mark, LCR原理设计

楼主:
1980年美国人lcr专利,大概推断出俄版设计思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ad5932 还算有人在用,它只不过就是 ad5933 里面的那个 dds 部分而已,
ad5932 本身就有锁相环的功能可以维持频率稳定度。
请问一下自由轴法的矢量计算应该参考哪一份文件?
文件看太多眼睛都花了,自由轴是安捷伦提出来的理论吗?

答案是您传来的文件(原文件名:基于MSP430的手持式LCR数字电桥的设计与实现.pdf)
文件印的page 9-11 (2.4 自由轴法的基本原理),毫无疑问解决您所有的问题.
感谢您传来的文档!

网友:
请教一下,图中的 R3 和 R4 那两个 1K 电阻是什麽作用?如果 I、U、I'、U' 都接到 Zx 的时候,
等於是被短路的状态呀,那它们有什麽作用呢?

楼主:
在阻抗大于1k情形下,可以2线测量,即使用I和I'即可测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多说几句,说错莫怪。

1、如果抱着diy想法,照着俄版pcb做就行了。其中,max293这个8阶滤波器产生正弦波,后面7135这个双积分的adc测量结果,太完美了。

2、如果有更多想法,觉得楼顶的图已经够好了,想不出还有什么方案超过它。哦,希望拍砖。

网友:
回复【63樓】fickle
在阻抗大於1k情形下,可以2線測量,即使用i和i'即可測量。

原来如此,小弟真是受教了。
fickle 大回文的动作真快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【63樓】fickle
在阻抗大於1k情形下,可以2線測量,即使用i和i'即可測量。
原来如此,小弟真是受教了。
fickle 大回文的动作真快。

这段时间正好空闲,开始着手楼顶方案实施。

呵呵,真心希望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共享一下,比如lcr外形做成什么样?

网友:
回覆【66樓】fickle

那裡那裡,分享不敢當,在下要向各位請教才是,
我現在正在試做俄版電路的自動平衡電撟部分,
但4053(DA7,DA9)那邊的鑑相器的信號變化還看不太懂,
等做到那边的時候再上來問問題,謝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回复【66樓】fickle
那里那里,分享不敢当,在下要向各位请教才是,
我现在正在试做俄版电路的自动平衡电挢部分,
但4053(da7,da9)那边的鉴相器的信号变化还看不太懂,
等做到纳编的时候再上来问问题,谢谢。

恩,最好多看看俄版pcb图。因为在俄版论坛看到很多人在做,问题往往出在板子上。

网友:
mark,有空细看

网友:
fickle 兄:

可否帮我看一下图档中的俄版电路画红色圈圈的部分,分别是DA4.3和DA5.3的第一脚,
请问这两只脚输出的信号是否都为正弦波?我做起来的结果变成失真的方波,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肯定是正弦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开始调试了,呵呵,看着眼馋。

做了2次板子,都有问题,哎,郁闷。

网友:
fickle 兄:

请问你遇到什麽问题呢?你的版子做好了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拿到板子,居然过孔没打通,连续做了2次,同样问题。这样半个月时间过去了,昨天又找个厂家做了,但愿别出问题。阿门!

网友:
回复【74樓】fickle

太扯了吧,贯通孔没打通,期待您的最新发展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1、假设阻抗im 实部和虚部分别为imx和imy。
2、假设电压和电流的实部和虚部分别为ux、ix与uy、iy,那么ux = a,ix=c以及uy=b,iy=d。
3、im = (ux + i×uy)/(ix + i×iy)--》奥姆定律
4、imx = (ux×ix + uy×iy)/(ix×ix + iy × iy);imy = (-ux×iy + uy×ix)/(ix×ix + iy × iy)
5、阻抗im相角,theta = arctan(imy/imx)
呵呵,看着还不如文档呢,好乱。take it easy,到了具体写代码时不会错。
其实,我以为lcr成功关键在于pcb板子设计,一般代码没问题。
fickle 兄:

可否请您举个实例计算一下,例如现在量到 4 个 a,b,c,d 电压,如何用上面的公式算出来,
另外请问阻抗 Z 是否就是上面的 imx?谢谢。

网友:
fickle 兄您好:

请问您收到新的版子没有?不知道您那块新的板子是用您自己的电路还是俄版电路做的?
如果是用俄版电路,我也想做一台来用,可否请您给我 PC 板的 Geber 档及单片机的原代码?
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imx = (ux×ix + uy×iy)/(ix×ix + iy × iy);

imy = (-ux×iy + uy×ix)/(ix×ix + iy × iy)

其中,ux = a,ix=c以及uy=b,iy=d。

阻抗Z = imx + i x imy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fickle 兄您好:
请问您收到新的版子没有?不知道您那块新的板子是用您自己的电路还是俄版电路做的?
如果是用俄版电路,我也想做一台来用,可否请您给我 pc 板的 geber 档及单片机的原代码?
谢谢。

做的pcb楼顶自己设计的。

俄版gerber文件没有,源代码见41楼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哦,41楼的hard目录下,有2个exe文件,用来浏览pcb和原理图的。

俄国论坛上,针对这个俄版发生激烈争论。有些人甚至另起炉灶(叫做RLC3)开始做,呵呵,看着很好玩。

网友:
引用图片【43楼】PSIR

fickle 兄,您就好人做到底,帮帮我吧 ,小弟将铭感五内。

容我再引用一次这个自由轴原理的图片,假设现在测得 4 个电压如下:

a = 4V, b = 2V, c = 2V, d = 4V 而因为 a = ux,b = uy, c = ix,d = iy。
这样,以下公式可以改成这样写:
imx = (ux×ix + uy×iy)/(ix×ix + iy × iy);→ imx = (a×c + b×d)/(c×c + d×d)
imy = (-ux×iy + uy×ix)/(ix×ix + iy × iy) → imy = (-a×d + b×c)/(c×c + d×d)
其中,
阻抗z = imx + i × imy
计算:
imx =(a×c + b×d)/(c×c + d×d)
    = (4×2 + 2×4)/(2×2 + 4×4)
    = 16 / 20 = 0.8

imy =(-a×d + b×c)/(c×c + d×d)
    =(-4×4 + 2×2)/(2×2 + 4×4)
    = -14 / 20 = -0.7

阻抗z = imx + i × imy = 0.8 + i × -0.7 ← 请问这一式要怎么算出来?

最后是阻抗im相角,theta = arctan(imy/imx)= arctan(-0.7/0.8)= -41.1度
请问相位偏是不是就是落后 41.1 度?谢谢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没错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看来已经做出来板子了。提个小建议,先拿一个电阻,比如100欧或者1k作为dut,除去放大倍数关系,应该得到很准确测量结果。

如果不对,使用示波器看看波形;如果再不对,那肯定算法有问题,耐心查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再多说几句。产生正弦波方法大概有,

1、pwm产生。(俄版第一版就是如次)

2、dds产生或者电阻搭成 产生正弦波。

3、方波加电容滤波器(比如max293,max7400)形成正弦波。

刚才说俄国论坛发生激烈争论就是方案2和3的选择上,到目前来看方案2效果不好。

还有,7400好像比293容易购买。

楼主:
俄国论坛gm说,可以使用ATtiny2313外接电阻产生正弦波,原文如下,

俄版原作者GO回答,

以为GO 这句话说的很对,And one more question, how exactly will form signals for synchro?

之后,GM开了新帖,

网友:
fickle 兄:
阻抗z = imx + i × imy = 0.8 + i × -0.7 ← 請問這一式要怎麼算出來?阻抗應該是多少歐姆?謝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fickle 兄:
阻抗z = imx + i × imy = 0.8 + i × -0.7 ← 請問這一式要怎麼算出來?阻抗應該是多少歐姆?謝謝。

abs(z) = sqrt(imx × imx + imy × imy);

angle(z)= arctan(imy/imx)

网友:
abs(z) = sqrt(imx × imx + imy × imy);
angle(z)= arctan(imy/imx)
让我试算一下好吗?

abs(z) = √(imx 平方 + imy 平方)
       = √(0.8 平方 + 0.7 平方)
       = √(0.64 + 0.49)
       = 1.06 歐姆

请问这样算对吗?谢谢。

网友:
请问 fickle 兄:
上图中的两级10倍 Mul 电路是什么作用?
照图上看来,两级各有一个 4053 的模拟开关在控制是否要放大,
两个都致能的话就是放大100倍,请问为何需要将信号放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abs(z) = sqrt(imx × imx + imy × imy);
angle(z)= arctan(imy/imx)
让我试算一下好吗?
abs(z) = √(imx 平方 + imy 平方)
       = √(0.8 平方 + 0.7 平方)
       = √(0.64 + 0.49)
       = 1.06 歐姆
请问这样算对吗?谢谢。

没问题,哦,记得除以放大倍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为何需要将信号放大?

------提高信号的测量范围,以其提高测量精度。

可是仔细算一下,比如最小电阻10m ohm(俄版),放大多少倍,达到adc输入范围和精度要求。

呵呵,自己设计的电路是放大1000倍,而且24位adc,大的有点奢侈,也没仔细算。

楼主:
恩,我觉的最后精度取决于锁定相角的精度。看到一篇文献说,数字锁相达到120分贝以上,而模拟的差很多。一个中科院家伙说的,不

知说的有准么。

网友:
fickle 兄:

请问俄版电路输出的量测频率是多少HZ?谢谢。

网友:
fickle 兄:

请问一下,上面原理图的截图中,红圈部分的两个点,它的信号应该长什么样子?
是直流电压吗?我照原理图做电路,测试频率用10KHZ,但是这两点的信号都只是很低的电压,
几乎没有么变化,不知道这样问题出在哪里?

楼主:
请问俄版电路输出的量测频率是多少hz?  100,1k和10kHz。

红圈部分的两个点,它的信号应该长什么样子? 呵呵,一时不知如何表达,见图,也许给你启发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你的图是调幅(amplitude moudulation),这里不适合.
也许信号应该主要是直流电压.电压不大于dc +-2xRef(pin2 of DA10 ICL7135)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D:
你的图是调幅(amplitude moudulation),这里不适合.
也许信号应该主要是直流电压.电压不大于dc +-2xref(pin2 of da10 icl7135).

呵呵,没找到现成图。

“也许信号应该主要是直流电压”,我不这样以为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请问俄版电路输出的量测频率是多少hz?  100,1k和10khz。
红圈部分的两个点,它的信号应该长什么样子? 呵呵,一时不知如何表达,见图,也许给你启发。

请问这张图片的原始出处在哪里?我的波形和它不一样耶。
fickle 兄能给个文件下载吗?谢谢。
引用图片【96楼】fick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按照俄版的电路,波形肯定是不一样的,可以一步一步分析一下,但是原理是相通的。图出自ad630数据手册里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看来还是详细说一说过程吧,呵呵,不能偷懒呀。

1、sinclk分别产生10kHz,100kHz和1MHz(对应测量信号100,1k和10kHz)方波信号。

2、上面方波信号经390 10分频后,再由164产生同步和正交信号,即90_clk和0_clk。

3、下面说说我理解的95楼你画出2个红卷的波形

   3a、假设没有相移(不肯能的),模拟开关 da9前端是正弦波,之后的红卷是准确半波信号(不知道说明白么?)

   3b、而实际不可能没有相移,实际上类似调制信号,因此直接给出96楼的图。

4、之后,红卷2个信号相减,得到类似整流信号,此信号进行双积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E:
4、之后,红卷2个信号相减,得到类似整流信号,此信号进行双积分。
fickle 兄您好:

我得到的波形跟上面那个 AD630 的调变信号不一样,伤脑筋了,
请问一下上面的第4点,红圈的2个信号相减,得到类似整流信号,
请问是如何相减?在 ICL7135 里面做的吗?

您的新电路板来了吗?是否已经开始做板子了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是如何相减?在 ICL7135 里面做的吗?

----对。板子做好,做的不错,已经叫他们焊了。

我得到的波形跟上面那个 AD630 的调变信号不一样,伤脑筋了,

----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当时为了强调不是纯粹的直流信号,而给出630的图。

楼主:
别在面包板上调试,lcr属于微小信号测量,最好直接画好pcb然后调试。

网友:
fickle 兄:

您好,請問一下,您現在的板子是用俄版的 RLC-2 電路還是您自己的電路,
我發現我需要一個實體電路來做參考,請問這塊 PC 板是您自己畫的嗎?
因為我也想做一台來玩,您可以賣我幾片電路板嗎?
另外請問您看繁體字會不會有困擾,
如果不習慣的話我就每次回帖都轉成簡體字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fickle 兄:
您好,請問一下,您現在的板子是用俄版的 rlc-2 電路還是您自己的電路,
我發現我需要一個實體電路來做參考,請問這塊 pc 板是您自己畫的嗎?
因為我也想做一台來玩,您可以賣我幾片電路板嗎?
另外請問您看繁體字會不會有困擾,
如果不習慣的話我就每次回帖都轉成簡體字。

哦,看繁体字没问题。

也许你可以使用41楼的文档去做板子,昨天晚上又看看俄国论坛,这个rlc2确实做得不错。

网友:
有个想法,想请问一下。

如果不想用 ICL7135 的话,可否用 Microchip 的这颗 A/D 转换器 IC 来代用?
因为我发现两颗 IC 都有 In+ 和 In- 两只脚,
所不同的是 ICL7135 是由 MCU 用计数器侦测 BUSY 脚为 HI 的时间,然後再换算成电压值。
而 MCP3201 是 12bit 的 A/D 转换 IC,由 SPI 通讯介面读取 A/D值。
谢谢。
點擊此處下載 ourdev_604913WBNWQN.pdf(文件大小:610K) (原文件名:MCP3201.pdf)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俄版lcr2 的设计数据,来源 http://www.pro-radio.ru/measure/6873/:
1、\doc  包括英文说明文档。大概用的自动翻译软件,勉强可看。
2、\hard 包括原理图和pcb图,分别使用活页夹下2个软件查看。
3、\soft 包括源代码和目标代码。

请问俄版电路的出处是否是来自于这个论坛?
http://www.pro-radio.ru/measure/6873/
那可是俄文网页耶,我全看不懂,fickle 懂俄文吗?好厉害!

请问 CPU 16F876 的烧录档是不是用这个 rlc2_v1.0.HEX 烧进去就可以了?
我刚刚用 \hard 活页夹下2个软件查看,发现它分成好几块电路板,
这种文档能做 PC 板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恩,MCP3201 是100kHz采样率(5V),原理上没问题。但最终取决要求测量范围和精度。

事实上,俄版第一版就是采用10bit adc,且我见过类似设计的,也不错,见 http://cqham.ru/RLC_usb.htm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那可是俄文网页耶,我全看不懂,fickle 懂俄文吗?好厉害!

----呵呵,翻译成英文看个大概(翻译成中文干脆看不懂)。

请问 CPU 16F876 的烧录档是不是用这个 rlc2_v1.0.HEX 烧进去就可以了?

---我没亲手试过,不看看俄版论坛,应该没问题。

这种文档能做 PC 板吗?

---- viewlayout50.exe 只能浏览pcb,不能做板子。也许下载个其他软件就可以做板子了,呵呵,我没尝试过。

网友:
fickle 兄:
我重画了俄版电路的鉴相器部分原理图,透过 U、I 选择以及 ClkSel 的 0 和 1 切换,
可以得到 4 种电压的组合,不过 In+ 和 In- 这两支脚的波形为何都是0V?我的测试频率是 5KHz,
这样子就算送进 ICL7135 的话也无法得到 A/D 值,
请问 In+ 和 In- 的正确波形应该是什麽样子?
fickle 兄是否方便拍个照片传上来,我现在卡在这里不知道该怎麽办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把输入正弦波信号和0_clk与90_clk 信号画在一起,那么in+和in-波形一目了然。(呵呵,本来画个图,太难看了,别丢人了)

网友:
回复【119樓】fickle

别客气了,帮个忙吧,不然实在做不出来,唉~

楼主:
有multisim之类软件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回复 网友D:
图1 为0clk,图2 为90clk
图片是复制,因此有不同(ref 在我们的例子为0V至5V)
(a)psd输出 和(b)LP滤波器输出

相敏检波 (原文件名:psd.gif)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图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比我给出那个图强多了,赞一个!

网友(2010-12-27):
回复 网友B:

回复 网友D:

那个图有问题。

in+(红)和in-(蓝)的波形:

输入幅度在1V和2V之间交替:

in+减in-后的合成波形,有就是模数转换对象:

网友:
未加电容时:

两个合成9(相减):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请问 fickle 兄:

您的电路板做得怎么样了?
可否卖我2片空板让我DIY一下,
俄版或是您自己的版本都可以,
虽然我不住在国内,
不过我想搞懂LCR表自由轴的量测方法,
若方便可否寄到我的电邮联络,
谢谢。

PSIR 敬上

atnlin@yahoo.com.tw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哈哈,新年就要到了,HAPPY NEW YEAR!

最让我头疼的2路i2s slave已经搞定,因此剩下的仅仅是工作量的问题。

如果仅仅是diy的话,俄版已经很好。(从俄版论坛的反馈来看,效果不错。)

楼主:
恩,推测俄版也许以下几点需要改进,

1、方波调制,3,5,7次谐波会产生测量误差。

2、仅在0度和90度,2次进行调制,也许直流偏置剔除不干净。

3、7135的那个积分电容,很讨厌,大概不容易控制测量准确度。

呵呵,当初基于以上几点,基本放弃俄版方案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大家:

LCR 表裡面通常会有一组鑑相器,将一个正弦波相移 90 度,以製造一个0度以及正交(90度)的信号,

而且两个正弦波的振幅相等,请问它的原理是什麼?请问为何要製造两个相差 90 度的信号,

还请先进们释疑,谢谢大家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请问一下大家:
lcr 表裡面通常会有一组鑑相器,将一个正弦波相移 90 度,以製造一个0度以及正交(90度)的信号,
而且两个正弦波的振幅相等,请问它的原理是什麼?请问为何要製造两个相差 90 度的信号,
还请先进们释疑,谢谢大家。

呵呵,终于讨论重点了。(看来你一直在研究)

一直很反感所谓“自由轴”提法,简直误人子弟。

事实上,早在70年代,美国已有专利发表,所有的设计基本延续与此,除安捷伦。见60楼附件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70年代后期   HP 4274A and 4275A LCR meters 早是  “自由轴”方法
英文是 "The Vector Ratio Detector"
看下面的链接
http://www.hpl.hp.com/hpjournal/pdfs/IssuePDFs/1979-02.pdf

当然 DSP方法的LCR meter比较后期

你的 "一直很反感所谓“自由轴”提法,简直误人子弟。"
实在有同感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恩,给出资料真好,谢谢啦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,你6楼给出镊子lcr的液晶屏那里可以搞到?

呵呵,觉得镊子lcr是个好东东。功能实现应该没问题,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液晶屏和外壳,再那个4端镊子(没有也可以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请问,你6楼给出镊子lcr的液晶屏那里可以搞到?

可以考虑MP3用的128×32 OLED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恩,128×32 OLED 不错,谢谢gzhuli 大侠。

如果做镊子lcr还有一点,就是功耗的问题。msp430当然是首选,(也许vs1003也是一个选择,不过代码放在片外,总是不好)。

不知,大侠有什么建议?

网友:
我一直想弄懂 LCR 表如何量测相位的方法,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,

我在知识+发现了另一个帖子如下:
http://tw.knowledge.yahoo.com/question/question?qid=1607011502288
由於是繁体字的,还请各位看官多多包涵。

我对其中的一段话有兴趣:
由差动端所放大的信号分两个路径, 除了一个控制信号振幅以外, 另一个输出到相位检波器取出0度与90度信号, 在传送到MCU运算, 其中, 检出的90度信号分为超前与落后, 由於是一个电流信号, 因此超前为电感向量, 落后为电容向量, 0度则为电阻向量...........

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麼要製造一个90度信号,刻意製造出来的信号为什麼能够检测出电感或电容的成分?

谢谢。

楼主:
1、lcr测量参数,首先是阻抗的概念,包含实部和虚部。流过电容和电感的电流与其电压相差90度,仅仅物理现象而已(实际电阻存在,并

不是90度,因此才有品质因数和耗散系数概念)。

2、至于测量方法,还是沿用万用表的原理,英文 The Vector Ratio Detector,正如133楼jt6245所说。原理很简单,正如其名字,就是被

测电阻和标准电阻比率而已。

3、后来发现直接测量微弱信号,极其困难,由此借用了电桥概念。但由于电桥平衡极其繁琐且测量范围很窄。

4、再后来,对于微软信号测量,采用来源于无线电的锁相方法,或者说同步检测技术。这里有同步和正交信号概念,和所谓什么自由轴毫无关系。

5、早期同步检测使用模拟技术,而adc采样双积分技术,很好契合了锁相放大原理,达到了很高精度。

6、再后来,数字技术应用,为lcr测量提供了可能。(哦,我的设计就是基于数字的同步检测的。)

网友(2011-01-26):
回复 网友B:
有没此图的详细制作资料?谢谢!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9楼 "更正!!  应该是俄国人版lcr tweezers"

6楼提供了 原理图 链接( 俄国人的论坛)
http://www.cqham.ru/forum/forumdisplay.php?f=27

论坛里只提供bin code,没有源代码.
http://www.cqham.ru/forum/showthread.php?t=13501&s=2e4c4f178e8574fd691b012ab38f7c0e

网友(2011-03-31):
回复【140樓】fickle
1、lcr測量參數,首先是阻抗的概念,包含實部和虛部。流過電容和電感的電流與其電壓相差90度,僅僅物理現象而已(實際電阻存在,並
不是90度,因此才有品質因數和耗散係數概念)。
2、至於測量方法,還是沿用萬用表的原理,英文 the vector ratio detector,正如133樓jt6245所說。原理很簡單,正如其名字,就是被
測電阻和標準電阻比率而已。
3、後來發現直接測量微弱信號,極其困難,由此借用了電橋概念。但由於電橋平衡極其繁瑣且測量範圍很窄。
4、再後來,對於微軟信號測量,採用來源於無線電的鎖相方法,或者說同步檢測技術。這裡有同步和正交信號概念,和所謂什麼自由軸毫無關係。
5、早期同步檢測使用模擬技術,而adc採樣雙積分技術,很好契合了鎖相放大原理,達到了很高精度。
6、再後來,數字技術應用,為lcr測量提供了可能。(哦,我的設計就是基於數字的同步檢測的。)
fickle 兄

請問你有 QQ 帳號可以給我嗎?謝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哦,qq号早就不知所踪。

哎,10M以上电阻测得不行,没办法,只好再次做了一版pcb,这2天估计就到了。

呵呵,现在急切盼望新板子到来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对了,PSIR兄,你做的东东怎么样了?

网友:
我的東東還是做不出來呀,給我技術支援吧,你有郵箱可以聯絡嗎?
我的郵箱是:atnlin@yahoo.com.tw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看着就心虚,我也没搞定呢。(我们可以商量)

板子刚到,可是赶到清明节,没人焊呀。

网友:
商量一下,可以寄兩片給我嗎?還有燒好程式的單片機,我和你一起做吧!

楼主:
呵呵,等我做的像个样再给你。

网友:
不然你把板子寄给我,我来帮你焊吧!

楼主:
初步打算做100个,想委托专门公司干,去看了看很正规的。

网友:
樣品怎麼做那麼多?要大量生產嗎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你来自台湾,是电子工程师?

网友:
回复【158樓】fickle
回覆【156樓】psir
你來自台灣,是電子工程師?

是啊,請多多指教,現在才知道我是台灣人,哈。

楼主:
恩,前些日子,看了一款台湾人设计的lcr照片,居然只用2个片子而且是100kHz,佩服不得了。

网友:
請問有連結嗎?

网友:
探讨非常有意义,关注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http://bbs.38hot.net/read.php?tid=7947

网友:
回复【164樓】fickle
回覆【162樓】psir
http://bbs.38hot.net/read.php?tid=7947

fickle兄

還有其它的儀表討論區嗎?最好是有討論 LCR 表的,多多益善一下好嗎?
還有你的板子到底做得怎麼樣了,可以發表一下成品嗎?

楼主:
1m ohm - 10M ohm,100M确实不行,要加些处理或者pcb板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最近对lcr兴趣越来越浓了,有个想法,呵呵,就是把手头上饿版,德班,美版还有法办的lcr都做出来。我看你对lcr很有兴趣,一起玩玩?

网友:
德版,美版還有法版的 LCR 图纸你都有吗?
可以放上来让我看看吗?

网友(2011-05-18):
fickle 兄:

我想開一個新的帖子,一起來討論相敏檢波器的運作原理以及 MCU 控制採樣時間的時序及後面的計算流程,有興趣嗎?
我看到你在 heize 的帖子中出現,大哥該可以公佈您的大作了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,1楼就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至于俄版的电路,自己玩玩可以。如果出于商业目的,还是小心为妙。

至于讨论问题,非常乐意,呵呵,我周围没人懂得,正好可以吹牛。

楼主:
电阻测试表,如下图。

网友:
关注ing

LC的交流测量LZ可以考虑使用VF转换后的信号,可以做到很高的频率

楼主:
1pf电容测量,

网友:
希望看下电路板!

楼主:
0.1uH 电感测试,如下图。

楼主:
6m ohm 电阻测量,如下图。

楼主:
10000u 电容测量。

网友:
不错,八个参考电阻(3R-10M)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使用8个校准电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关注ing
lc的交流测量lz可以考虑使用vf转换后的信号,可以做到很高的频率

您的回帖,琢磨好一阵,恕愚钝。望详细指教?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回复 网友G:
关注ing
lc的交流测量lz可以考虑使用vf转换后的信号,可以做到很高的频率
您的回帖,琢磨好一阵,恕愚钝。望详细指教?

电感电容有些参数是限定与特定频率的,如果由mcu产生MHz级别的正弦频率信号估计会比较麻烦
可以PWM产生一个电压信号,做VF转化后产生测量信号,
觉得最牢靠的方法是通过双AD同步对加载L、C上的输入输出波形采样,这样幅度和相位差都可以检测
计算相关参数也就很靠谱了,

不过成本,这不是我考虑的

楼主:
1kHz 测试1pf 电容。

楼主:
1.2pf 电容。

网友:
这确实是10M校准电阻的好处.
是否这是LZ你的新设计?

楼主:
俄版有个0.2pf测试图,可惜手头没这种电容。

网友:
fickle 兄做的東西很高級,是要開發台式的嗎?

网友:
请问0度代表实部,90度代表虚部吗?为什麽呢?

楼主:
手持的。

“请问0度代表实部,90度代表虚部吗?”呵呵,对。至于为什么,仅仅是数学上的东东,真不好解释。

楼主:
1pf 电容,测试@1kHz 和@10kHz 见 175楼和185楼。

网友:
牛人。。哈哈!!本人还没有这水平,漂过。。。

楼主:
以下是实测数据。(基本量程精度0.25%,扩展量程精度0.5%,除10kHz 10M量程。)

网友:
终于开卖了么,呵呵…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哈哈,gzhuli大侠,对我帮助很大,有机会请你喝酒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看来相位角有点混乱。

楼主:
1pf 分别在1k和10k测试的,因此角度会有区别。

还有1.2p是在10k下测试的,电容值不一样,角度也会有区别。

网友(2011-06-17):
回复 网友D:

都开卖了呀,呵呵,本来也打算DIY个,就是相敏检波器不知道该怎么设计,本来想用AD630的,谁知道一看ADI公司网站上没提供样片,买吧又太贵,害怕买到假的。谁知道有什么合适的替代方案吗?

网友:
1、设计lcr思路源自 http://www.ourdev.cn/bbs/bbs_content.jsp?bbs_sn=3823454&bbs_page_no=1&bbs_id=3041。该贴提供了2个lcr设计图纸,分别是俄国

人和德国人版。

   a、2个版本设计思路基本一致:自动平衡电桥和同步检测技术。

   b、德国使用模拟ADC,很强悍。(可惜,至今没看懂);俄国人使用icl7135,很简洁。

2、我的设计思路:

   a、使用codec芯片wm8731,包含24bit ADC 和 DAC。

   b、使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204。显然这个204没有成本优势,但省掉校准部分。(本人没有lcr设计经验且没有相应校准配套仪器)

3、原理图。

楼主你说德国人使用模拟ADC,我怎么没看出来,不也是7135吗?

网友:
请问楼主哪一部分电路是模拟ADC了??

网友:
楼主:
问一下 俄国板的四个三极管VT1-VT4那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?F_1,F_2,0_clk,这几个信号是什么作用,是不是不同频率(100HZ、1K、10K)的切换

楼主:
哦,德版是模拟adc吧?

恩,切换频率。

楼主:
有没有机械工程师感兴趣设计手持式外壳?

网友:
fickle 你好:

我製作自动平衡电撟的LCR表已经可以量测出 a,b,c,d 的4个投影份量,

下面分别是摘自这篇论文第9页裡面的图形和公式,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58032S786M4.pdf(文件大小:2.01M) (原文件名:自动平衡电桥原理研究与製作.pdf)

不过当我用量程1K,频率10KHZ测试条件,
用电阻负载量测后的4个 A//D 转换值代入上面的计算公式,
计算后的 Rx 和 Xx 的结果都正确,
但若改成一个 10nf 的电容测量时,
Rx 和 Xx 的结果都相差甚远,
不知道为何测试电容性负载的时候结果不正确,
请问您的最终计算公式是如何算的,
可以教教我吗?谢谢。

楼主:
我是参照hp手册里的公式。

网友:
fickle 你好:

我看了您的网页在卖的MicroMe-10手持式 LCR 表,做的相当不错耶,
请问萤幕是用彩色 LCM 模组做的吗?彩色 LCM 会不会很耗电?

关於自由轴的算法,
我想请问您的电路墙面是否也是采用 ICL7135 做模拟乘法器的 A/D 转换?
在转换过程後有没有去侦测 ICL7135 的 23 脚(POLARITY)的状态?
然後对取得的 A/D 值做正负号的处理,
例如如果 23 脚的状态为 LOW ,则 A/D 值加上负号。

我发现如果负载为电容时,23 脚有时会为 LOW,代表当时转换的电压为负,
如果负载为电阻时,则 23 脚的状态都为 HIGH,表示转换的电压都为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