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M2576的短路保护问题--高手请进帮帮忙!

楼主(2010-08-18):
按照LM2576手册搭好的电路,输入40伏左右。板上一共有2路电源,一路5V,一路12伏,2路电源供地但彼此无关(即关断12V不会影响5V的使用)。

12伏是供给使用者使用,负载相对固定。5伏则是板子上的单片机及其它部件供电。现在的问题是使用者在使用12V电源的时候经常会弄错,造成短路。想请教

各位电源高手,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12V短路并通过控制LM2576-12的5脚来可靠关断12V的电源? 我有接保险管,保险管经常烧,最后能够在烧保险管之前关断

12V的电源。保险管为2A。

短路分2种:满载短路---就是电路本来是正常,然后变短路。

           上电短路---上电外电路就短路。

上电短路这种情况尤其常见,测试很多方法都不理想,请高手指教。在下感激不尽。

网友:
简单的办法,看行不行。在用户电源端串个自恢复保险。

网友(2019-11-30):
太老的帖子了,居然没有会人回答,我觉得输出电流采样然后关闭使能去打嗝保护,,,最好带ADJ的去调节F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