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将正负10V之间的模拟电压转化为0-5V电压供单片机直接采集

楼主(2010-08-19):
单片机的AD是12位的,采样精度2.4mv,输入信号低于1KHZ
   我自己的想法是,用两级放大器,5V电源供电,前级为求和放大器,增益为1/4,后级为单增益的反向放大器。或者将如入信号先用电阻分压衰减,然后进入放大电路。放大器采用高精度、低温漂、低失调电压运放。
   请大家能指点下

网友:
一个OP就可以!给你画张图

网友:
op换轨对轨的单5V供电,如OPA340

网友A:
三个电阻就可以了

                +5V
                .-.
                | |10K
                '-'
       _______   |
in ---|_______|--+--------- out
         20K     |
                .-.
                | |20K
                '-'
                GND

网友:
楼上好nb,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三个电阻就可以了
                +5v
                .-.
                | |10k
                '-'
       _______   |
in ---|_______|--+--------- out
         20k     |
                .-.
                | |20k
                '-'
                gnd

-10V的 时候OUT脚 是多少V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加入-10V时,OUT输出为-5V.我搭电路测试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给大家讲讲输入-10V是为0啊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不难理解吧!
先把接地的20K电阻看成不存在,余下的两个电阻串联,一端接+5V,另一端接输入的-10V,两端之间电压差就是15V;
这两电阻串联分压,上侧10K压降5V,20K压降10V,抽头(out)刚好就是0V;
把刚才看成不存在的电阻变回来,0V通过一个20K电阻接地,当然仍是0V。

也可以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,或者戴维宁定理计算,方法很多,不过上面的方法更直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这个不难理解吧!
先把接地的20k电阻看成不存在,余下的两个电阻串联,一端接+5v,另一端接输入的-10v,两端之间电压差就是15v;
这两电阻串联分压,上侧10k压降5v,20k压降10v,抽头(out)刚好就是0v;
把刚才看成不存在的电阻变回来,0v通过一个20k电阻接地,当然仍是0v。
也可以用基尔霍夫电流定律,或者戴维宁定理计算,方法很多,不过上面的方法更直观。

你把信号源和电源都当无内阻的了?

而且涉及正负电压的时候,通常地线没那么好接的

网友:
飘过,看来这个问题有待研究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电源的内阻远比这些电阻小,大多情况下可以忽略;
信号源内阻可以在输入电阻中扣减,前题是信号源内阻小于20K;
“而且涉及正负电压的时候,通常地线没那么好接的”这句不明意思,愿闻其详。

网友:
cowboy 你是我的偶像
这电路简单的不敢相信,可以用吗?是否输出加个电压跟随做缓冲?或者输入和输出都加跟随器做缓冲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
   偶像就不敢当了,我只是随便说的。
   电路能不能用,要看实际情况,如果电路输出接ADC输入,就不必加跟随器,一般的ADC输入阻抗达100M以上,不加输出缓冲也没关系。至于输入缓冲,也得看前面信号源的内阻,如果内阻非常大,加输入缓冲是有必要的。但如果信号源内阻不算大,如本电路要求小于20K,则可以从电路的输入电阻中扣减。例如,信号源内阻为1K,可以把电路中输入的20K电阻改为1K。如果信号源来自运放的直接输出,则可以认为是零内阻,因为运放闭环时输出阻抗非常小。
   再说明一下图中的+5V,是参考电压,如果用电源电压代替,就得考虑电源精度和纹波的影响。若要精准,就需用稳定的基准电压。如果有3.33V的基准电压,还可用两个电阻实现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回复 网友A:
当加入-10v时,out输出为-5v.我搭电路测试了

麻烦测试下这个电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   偶像就不敢当了,我只是随便说的。
   电路能不能用,要看实际情况,如果电路输出接adc输入,就不必加跟随器,一般的adc输入阻抗达100m以上,不加输出缓冲也没关系。至于输入缓冲,也得看前面信号源的内阻,如果内阻非常大,加输入缓冲是有必要的。但如果信号源内阻不算大,如本电路要求小于20k,则可以从电路的输入电阻中扣减。例如,信号源内阻为1k,可以把电路中输入的20k电阻改为1k。如果信号源来自运放的直接输出,则可以认为是零内阻,因为运放闭环时输出阻抗非常小。
   再说明一下图中的+5v,是参考电压,如果用电源电压代替,就得考虑电源精度和纹波的影响。若要精准,就需用稳定的基准电压。如果有3.33v的基......

谢谢,我什么时候能模拟电路水平能达到这样水平啊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。

网友:
学习,用NI软件验证了4楼的,可行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学习,用ni软件验证了4楼的,可行

ni软件是什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
multisim10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用你的电路,我搭电路试了。测试结果是:加-10V,OUT电压是-3.4(该电压对应5v的GND,同时测试将5V与-10v共地)。cowboy:我有点疑惑为什么OUT输出时0V呢。麻烦解答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不好意思:是我弄错了。测电压的外用表电量不足了,导致测量电压不准。刚才换了新的电池,证实cowboy大哥正确,小弟在此陪个不是。给大家带来不便,请谅解。在这件事发现自己不足之处很多,希望以后大家能多指点。

楼主:
不可思议
这是我同学工作中遇到的问题
希望能帮到他
谢谢楼上诸位

网友(2011-03-25):
回复 网友A:

很崇拜你,
我也碰到这个问题,原来这么简单

网友I(2011-07-08):
Uo和Ui 关系如下:。根据叠加,假定只有Ui输入时,Uo1=(20/3)/(20+20/3)=0.25Ui。假定只有+5V输入时,UO2=2.5V,故Uo=0.25Ui+2.5

网友:
这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叠加定理。

网友(2011-12-10):
谢谢了,正用到.

网友:
方法很巧妙。

网友(2012-08-23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老大,这个帖子     3.3V单片机的AD怎样采集0-5V的模拟信号?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B%E6%A8%A1%E6%8B%9F

能不能给个标准答案啊,谢谢

兄弟们等~~

网友(2012-12-25):
三个电阻的办法真经典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
这个好厉害啊   什么原理啊

网友:
这个不错,理解datashit上如何做的电压转换电路了

网友:
ding
简单之中的不简单
学习了

网友:
豁然开朗,找到理论依据了。

网友(2013-06-05):
好,说习了,高手真多

网友(2013-09-21):
正负电压测量 mark

网友(2013-10-26):
引用 网友I:
Uo和Ui 关系如下:。根据叠加,假定只有Ui输入时,Uo1=(20/3)/(20+20/3)=0.25Ui。假定只有+5V输入时,U ...

请问是按照哪个图计算的??能画一下图吗?还有参数。谢谢。。

网友(2013-12-22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
记号,两个电阻很巧妙

网友(2014-07-09):
学习了,很经典

网友(2015-02-27):
2年前,看到一个台湾教授采集-12v是用的这样的电路,当时还感觉很惊奇,没想到这里早就有了

网友(2017-05-31):
搞个运放就可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个电阻就可以了

                +5V

你是真牛B,佩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个电阻就可以了

                +5V

请教下如何将2.5-4.5V变为0-2V(或0-5V)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