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-Thread 和LWIP 能否一个线程用作TCP服务器,另外一个线程用作UDP服务器,两个服务器

楼主(2010-08-19):
请教各位:RT-Thread 和LWIP 能否一个线程用作TCP服务器,另外一个线程用作UDP服务器,两个服务器同时工作呢?

TCP服务器作为数据处理,UPD作为广播,搜索更改系统参数!

网友:
完全可以,没什么问题。你也可以看看串口以太网转换器项目,里面有更多网络相关的应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!我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