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仿真LC滤波器时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0-08-19):
我在仿真LC滤波器时遇到了问题,两个叠加的正弦信号送到LC滤波,一个信号1vp 1kHz ,另一个信号1vp  2kHz ,想用图表分析截止频率特性,

但是没有办法设置两个叠加的信号源作参考源,请问高手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?

这是仿真文件: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76084.zip(文件大小:12K) (原文件名:LC Filter.zip)

楼主:
我搜索了一下总论坛,关于滤波器方面的问题太少!找不到可以借鉴的仿真方面资料啊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eezm指导,我想要的是两个相加后的信号,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,关键是参考源没办法解决?

网友:
回:【3楼】 eaststream
谢谢eezm指导,我想要的是两个相加后的信号,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,关键是参考源没办法解决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1.Lz 所选的信号源无法被识别为参考源,应是软件的原因。
2.频响仿真只能选一个源为参考源,其它将被忽略,因此不必搞2个源叠加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忠心感谢eezm指导!有机会请你喝酒!呵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