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做saleae/usbee逻辑分析仪的朋友找到个好方法,不用断开SDA换固件了!!!

楼主(2010-08-19):
看大家做的逻辑分析仪都是断开EEPORM的SDA,再用CyConsole EZ-USB下固件,要是板上没有插针就麻烦了.
所以特找了个软件方法,无需动硬件.

首先接上你的逻辑分析仪,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它的VID和PID.

记下后关掉它们,去找CyConsole EZ-USB的驱动.

把两个文件复制到其他地方(本例是E:\新建文件夹),并去掉.bak的扩展名.

打开inf,找到图示的地方修改VID和PID.

保存好驱动后把逻辑分析仪插到一个没插过的usb接口,这样windows才会重新找驱动.
现在让windows使用我们改过的驱动.

驱动安装完成后,CyConsole EZ-USB应该就可以识别我们的设备了,也就可以重下固件了.

最后你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删掉自己做的驱动,以免占USB口.

网友(2011-03-16):
那要改别的固件岂不是又要改一遍?还是很麻烦啊

网友(2011-07-21):
不错.不过空的USB口用完了怎么办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错.不过空的usb口用完了怎么办?

对了,那个saleae新版软件不能用的问题,找到解决办法没?

网友:
EEPROM型号不一样.估计新的会向EEPROM里面写入东西.而我们的型号不一样(地址多一字节).所以无法写入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不错.不过空的usb口用完了怎么办?
对了,那个saleae新版软件不能用的问题,找到解决办法没?

一直都可以,如果你的不行,我可以给一个.IIC的文件给你,你重写一下PID VID就好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用的是24C64哦……

网友:
那你手工改HEX吧,我传上来IIC文件,你打开对修改一下。

网友(2013-02-27):
mark一下!mark一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