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侠我想扩大电压型DAC的输出电流,如何实现

楼主(2010-08-19):
菜鸟请教一下,我的DAC是电压型的输出,但是输出的电流很小,我想能不能将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实现电流扩大到100mA左右呢,具体怎么实现。通过功率运放能够实现吗,由于dac的输出范围比较广,利用功率运放会不会存在运放耗电很多的情况呢,或者有没有其他什么方法能够后实现功能呢 本人实在太菜了,希望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。谢谢了

网友:
你的帖子发的不是地方,应该发到 电子零件与线路

100mA的输出电流并不大,你需要的是电流放大器。可以使用你说的功率运放,不过这类运放远远超出了你的需求,多数的静态电流可能会超过你的要求。

简单的可以用运放 + 扩流电路完成,成本也不高。

google搜索下 运放扩流 吧,俺就不给你贴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