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看看这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0-08-19):
春风兄,电源收到后下载程序,校准基本没啥问题,放假回老家回来后用了一会发现led显示屏显示都是乱码,开关按键不起作用,按第四个按键后有输出,万用表量了下6.0V,其他按键不起作用,而且led显示屏下方的4个led都是亮的,可能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最可能的就是屏有问题,也可能是屏连线或驱动屏的STM32引脚虚焊或短路,595坏了也是可能的,重点查屏部分吧

楼主:
谢谢春风兄的回复,检查了一遍可以排除屏连线或驱动屏的STM32引脚虚焊或短路,那么595坏了可能的大?其实暑假回来没用一个小时,只是用手移动了一下键盘&显示板,就不正常了。重新刷了下程序可以正常写入。现在显示屏每次开电源开关(加电)每次乱码不一样。还是S1按键没反应。595容易坏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春风兄的回复,检查了一遍可以排除屏连线或驱动屏的stm32引脚虚焊或短路,那么595坏了可能的大?其实暑假回来没用一个小时,只是用手移动了一下键盘&显示板,就不正常了。重新刷了下程序可以正常写入。现在显示屏每次开电源开关(加电)每次乱码不一样。还是s1按键没反应。595容易坏吗?

根据你说的现象可能是一路串行数据线或时钟线开路或短路了,仔细查查吧。

楼主:
我再查查,不过显示板不是我焊的。:)

网友:
595比较容易坏的,我的就是因为不小心将输出线碰到了显板,结果有一个595就发烫了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我刚焊完上电出现过,加焊stm32,就是到屏的那些引脚.

楼主:
显示板检查后没问题,458换了新的问题依旧。mcu坏了?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。是mcu坏了,stm32的sck输出端对地测量内部断路(击穿?),换了新的stm32完全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