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NIOS IDE 下面往cfi flash里面下载程序就出现如下错误,未解!

楼主(2010-08-19):
#!/bin/sh
#
#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.
#
#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.
#

cd G:/nios_2_2/software/top_91_ide/Debug

# Creating .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elf2flash" --base=0x01200000 --end=0x13fffff --reset=0x1200
000 --input="top_91_ide.elf" --output="cfi_flash_0.flash" --boot="D:/altera/91/i
p/altera/nios2_ip/altera_nios2/boot_loader_cfi.srec"

#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" --base=0x01200000 --sidp=0x01401230
--id=802431393 --timestamp=1282184353 --instance=0 "cfi_flash_0.flash"
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OK
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1401230: verified
Base address not aligned on size of device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
网友:
哎  几乎每个初学者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  但似乎解决的方法都不一样的    我的那次,不记得怎么弄了,弄弄就出来了

楼主:
在7.2下面怎么都出不了错,在9.1下面一弄就出错!

网友:
很多情况都会造成这种错误的

楼主:
恩,很老火。重新配了个最小的系统,还是老错误:
#!/bin/sh
#
#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.
#
#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.
#

cd G:/nios_2_3/hello_world_0/Debug

# Creating .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elf2flash" --base=0x01200000 --end=0x13fffff --reset=0x1200
000 --input="hello_world_0.elf" --output="cfi_flash_0.flash" --boot="D:/altera/9
1/ip/altera/nios2_ip/altera_nios2/boot_loader_cfi.srec"

#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
"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" --base=0x01200000 --sidp=0x01401010
--id=1284599738 --timestamp=1282207513 --instance=0 "cfi_flash_0.flash"
Using cable "USB-Blaster [USB-0]", device 1, instance 0x00
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: OK
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1401010: verified
Base address not aligned on size of device
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

楼主:
回复  【4楼】 281229961 小朱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大侠能否帮忙看下。我的qq:814156028

楼主:
得了,我还是把工程传上来吧,我用的是DE2开发板9.1SP2版本的NIOS IDE 和 quarters
麻烦各位大侠多多指教,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时!
感激不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