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光源跟踪系统

楼主(2010-08-19):
哪位大侠搞过电光源跟踪系统..采光电路怎么设计啊...

网友:
前端光电传感器,中间放大+滤波,后端处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能不能详细点啊...SOS

网友:
你的问题和另一位的是一致的,他需要的是驾束飞行的原理

不过你的更简单,去网上搜一下太阳跟踪的原理就清楚了
可以看下我回复的帖子

网友:
用摄象头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会的那个帖子在哪啊..求解....谢谢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发些资料给我吗? 943611326@qq.com

网友:
探测器使用象限探测器,一般有四象限、六象限、八象限等,其实等效于每个象限都有一个光电二极管

激光制导简单地讲:
平行光轴的光入射后会形成理想的圆形光斑,在各个象限上的光功率相等,差动输出为0;
航向不在光线入射方向时,光线斜入射,圆形光斑会失真,相应象限上的光功率不相等,差动放大后可输出信号,再对相应的伺服机构进行调整,使航向回到光线的正入射方向

网友:
我帮你搜了几个链接,自己过去看看吧,太阳就是一个点光源,只不过离我们很远

http://diagram.weeqoo.com/2008/5/200851216223631561.html
http://www.elecfans.com/article/87/99/2010/20100423216657.html
都是比较简单的电路,精度也不高

你要是需要巡航控制就要看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了

网友:
做电赛呀。。

网友:
这个帖子很火啊

网友:
电子设计大赛题目啊
我也一样  呵呵

网友:
又是一个电赛的

网友:
楼主是搞电赛的?

要多点自己的想法啊,
不要拘泥于别人的想法,
祖国的未来就看你们了。

网友:
811那个芯片太容易锁死了  我现在锁了2块了  什么芯片啊^^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6754144540

网友:
电赛题嘛

网友:
按照早期热制导导_弹的方法,用直线排列的光敏器件快速旋转扫描,通过单片机检测各........
可360°扫描检测。

网友(2013-04-11):
我做过,传到百度文库了

网友: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15667152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