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SRAM读写与串口发送程序的问题 verilog hdl语言

楼主(2010-08-19):
// SRAMclt.v
module SRAMclt(clk,reset,data_inout,Addr,nCE,nWE,nOE,nUB,nLB,TXD);

  input clk,reset;//时钟,复位

  inout [15:0] data_inout;//SRAM数据输入输出
  output [17:0] Addr;//SRAM地址输出
  output nCE,nWE,nOE,nUB,nLB;//nCE片选,nWE写使能,nOE读使能,nUB高8位数据使能,nLB低8位数据使能

  output TXD;//串口通讯

  reg [7:0] data_high;
  reg [7:0] data_low;

  reg [15:0] regdata;
  reg [15:0] readdata;
  reg [17:0] Addr;
  reg nWE,nOE;
  wire nCE,nUB,nLB;

  reg regTXD;
  reg [3:0] bincnt;
  reg [9:0] sendbuff;
  reg [9:0] sendbuff_low;
  reg [9:0] sendbuff_high;

  reg [5:0] state;
  reg [15:0] cnt;

  wire clk_equ;

  parameter init_mode           = 6'b000000;
  parameter write_SRAM          = 6'b000001;
  parameter Addr_add            = 6'b000010;
  parameter read_mode           = 6'b000011;
  parameter Add_Addr            = 6'b000100;
  parameter read_data           = 6'b000101;
  parameter send_ready          = 6'b000110;
  parameter send_data_low       = 6'b000111;
  parameter send_data_high      = 6'b001000;
  parameter send_over           = 6'b001001;

  assign nCE = 1'b0;
  assign nUB = 1'b0;
  assign nLB = 1'b0;

  assign data_inout = regdata;
  assign TXD = regTXD;

/*****波特率产生*******/
always@(posedge clk)
begin
    if(reset) cnt <= 8'd0;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  if(clk_equ) cnt <= 8'd0;
        else cnt <= cnt + 1'b1;
    end//else
end//always
assign clk_equ = (cnt==5000);

always@(posedge clk)
begin
    if(reset)
    begin
        state <= init_mode;
    end//if(reset)
    else
    begin
        case(state)
            init_mode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nWE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nOE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regdata <= 16'd0;
                Addr <= 18'd0;
                data_low <= 8'd0;
                data_high <= 8'd0;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write_SRAM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write_SRAM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nOE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regdata <= {data_high[7:0],data_low[7:0]};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Addr_add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Addr_add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data_low <= data_low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data_high <= data_high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if(Addr==8'd255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nWE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nOE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<= 18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regdata <= 16'hzz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read_mode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write_SRAM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read_mode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readdata <= data_inout;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Add_Addr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Add_Addr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Addr <= Addr + 1'b1;
                if(Addr==8'd255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nWE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nOE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Addr <= 18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over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read_data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read_data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data_low <= readdata;
                data_high <= (readdata>>8);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ready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send_ready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sendbuff_low <= {1'b1,data_low[7:0],1'b0};
                sendbuff_high <= {1'b1,data_high[7:0],1'b0};
                sendbuff <= 10'd0;
                bincnt <= 4'd0;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low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send_data_low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clk_equ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ncnt<4'd10)
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TXD <= sendbuf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f <= (sendbuff_low>>binc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ncnt <= bincnt + 4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low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TXD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ncnt <= 4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f <= 10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high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low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send_data_high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f(clk_equ)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ncnt<4'd10)
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TXD <= sendbuff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buff <= (sendbuff_high>>bincn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ncnt <= bincnt + 4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high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gTXD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ncnt <= 4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read_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data_high;
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send_over:
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send_over;
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default: state <= init_mode;
        endcase
    end//else
end//always
endmodule

我本想写0至FF到SRAM然后读出发送到串口。那串口接收的数据应该是:00 00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........
但是出乎意料的是,串口真正接收到的是:
00 00 02 02 04 04 06 06 08 08 0A 0A 0C 0C 0E 0E 10 10 12 12 14 14 16 16 18 18 1A 1A 1C 1C 1E 1E 20 20 22 22 24 24 26 26 28 28 2A 2A 2C 2C 2E 2E 30 30 32 32 34 34 36 36 38 38 3A 3A 3C 3C 3E 3E 40 40 42 42 44 44 46 46 48 48 4A 4A 4C 4C 4E 4E 50 50 52 52 54 54 56 56 58 58 5A 5A 5C 5C 5E 5E 60 60 62 62 64 64 66 66 68 68 6A 6A 6C 6C 6E 6E 70 70 72 72 74 74 76 76 78 78 7A 7A 7C 7C 7E 7E 80 80 82 82 84 84 86 86 88 88 8A 8A 8C 8C 8E 8E 90 90 92 92 94 94 96 96 98 98 9A 9A 9C 9C 9E 9E A0 A0 A2 A2 A4 A4 A6 A6 A8 A8 AA AA AC AC AE AE B0 B0 B2 B2 B4 B4 B6 B6 B8 B8 BA BA BC BC BE BE C0 C0 C2 C2 C4 C4 C6 C6 C8 C8 CA CA CC CC CE CE D0 D0 D2 D2 D4 D4 D6 D6 D8 D8 DA DA DC DC DE DE E0 E0 E2 E2 E4 E4 E6 E6 E8 E8 EA EA EC EC EE EE F0 F0 F2 F2 F4 F4 F6 F6 F8 F8 FA FA FC FC FE FE 00 00 02 02 04 04 06 06 08 08 0A 0A 0C 0C 0E 0E 10 10 12 12 14 14 16 16 18 18 1A 1A 1C 1C 1E 1E 20 20 22 22 24 24 26 26 28 28 2A 2A 2C 2C 2E 2E 30 30 32 32 34 34 36 36 38 38 3A 3A 3C 3C 3E 3E 40 40 42 42 44 44 46 46 48 48 4A 4A 4C 4C 4E 4E 50 50 52 52 54 54 56 56 58 58 5A 5A 5C 5C 5E 5E 60 60 62 62 64 64 66 66 68 68 6A 6A 6C 6C 6E 6E 70 70 72 72 74 74 76 76 78 78 7A 7A 7C 7C 7E 7E 80 80 82 82 84 84 86 86 88 88 8A 8A 8C 8C 8E 8E 90 90 92 92 94 94 96 96 98 98 9A 9A 9C 9C 9E 9E A0 A0 A2 A2 A4 A4 A6 A6 A8 A8 AA AA AC AC AE AE B0 B0 B2 B2 B4 B4 B6 B6 B8 B8 BA BA BC BC BE BE C0 C0 C2 C2 C4 C4 C6 C6 C8 C8 CA CA CC CC CE CE D0 D0 D2 D2 D4 D4 D6 D6 D8 D8 DA DA DC DC DE DE E0 E0 E2 E2 E4 E4 E6 E6 E8 E8 EA EA EC EC EE EE F0 F0 F2 F2 F4 F4 F6 F6 F8 F8 FA FA FC FC
为什么呢?哪位DX帮忙看一下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