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能产生PWM脉冲的单独芯片吗?1M就可以,不想用MCU。

楼主(2010-08-19):
目前需要一个1M的PWM脉冲。但是电路都已经规划好了。不想加带MCU的电路了。。

所以想要一个独立的芯片,别的功能不需要。就是2路PWM脉冲,要是可以输出差分的。。那就更好了。。

另外,我想问下。用555能实现吗、谢谢大家。

其实不想用mcu就是想节约成本的。。。要是有便宜的mcu也可以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555 最高1M   你可以试一下  要7555才行

楼主:
7555可以吗?另外,有集成度好点的其他芯片吗?

网友:
占空比是多少,要可调么?

网友:
电路上加一个8脚的单片机与加一个555不是一样的吗?

楼主:
占空比可调更好了。呵呵。

网友:
运放可以产生方波的

楼主:
其实不想用mcu就是想节约成本的。。。要是有便宜的mcu也可以。。。

楼主:
。。1m实现起来有点麻烦。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控制芯片吧,应该有很多能满足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电源控制芯片,能麻烦您给举个例子吗?

网友:
82c53

网友:
帮顶, 看看更好的方案, 不过有些单片也很便宜, lz为啥不考虑, 是要更好的抗干扰效果吗?

网友:
SG3525A  pwm电路,不过只有一个回路,而且频率400k
um3842,电源芯片,500k,不是差分驱动,所以楼主用了都不合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