验证FFT,用F28027。大家看看,一起讨论

楼主(2010-08-19):
用F28027调FFT,下面的我的程序。最后结果是i=6时,mag为峰值。(CMD的编辑略,而且应该没问题。)
这个结果应该是错的,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。
我用的是sin函数,_IQsinPU((2*pi*i)/128),可以看成是50HZ的信号,6400HZ的采样频率(或者1HZ信号128HZ的采样频率)。采样点数为128点。
还有28027的RAM非常有限,我能不能把程序烧录到FLASH中,然后用CCS仿真啊?
如果可以,怎么操作。谢谢。

mag (ipcb) (原文件名:mag.JPG)
#include "DSP2802x_Device.h"     // DSP2802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
#include "DSP2802x_Examples.h"   // DSP2802x Examples Include File
#include <stdio.h>

/* for test fft */
#include "fft.h"
#include "IQmathLib.h"
#include <stdlib.h>

#define N 128
#define pi 3.14159

#pragma DATA_SECTION(ipcb,"FFTipcb");
//#pragma DATA_SECTION(mag,"FFTmag");

RFFT32 fft=RFFT32_128P_DEFAULTS;

_iq29 temp[N];
float temp1[N/2+1];
long ipcb[N];
//long mag[N/2+1];
int i;

void main(void)
{
     int *WatchdogWDCR1 = (void *) 0x7029;
     InitSysCtrl();

    // Disable the watchdog:
    asm(" EALLOW ");
    *WatchdogWDCR1 = 0x0068;
    asm(" EDIS ");

   DINT;
   IER=0x0000;
   IFR=0x0000;

    for(i=0;i<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temp=_IQsinPU(_IQ((2*pi*i)/128));
        ipcb=2*_IQ29(_IQtoF(temp));
        }
  fft.ipcbptr=ipcb;
  fft.magptr=ipcb;
  fft.init(&fft);

  RFFT32_brev(ipcb,ipcb,N);

  //fft.win(&fft);
  fft.calc(&fft);
  fft.split(&fft);
  fft.mag(&fft);

  for(i=0;i<N/2;i++)
  {
       temp1=_IQ30toF(ipcb);
  }

}

网友:
写入Flash后,用load symbol only选项再下载一遍.out文件就可以在flash里仿真了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。
能帮忙看看我的FFT的结果怎么不对吗?搞不明白